求:钻头直径与加工出来的孔径的对应表

楼主(2011-09-17):
忘了在哪里见过一张表,介绍钻头直径与加工后的孔径之间的对应关系,在这里求下。

网友:
楼主说的对应关系,没有听说过。
如果机床精度高、钻头磨的好,加工后的孔径一般比钻头直径大0.1mm左右,较大的钻头会稍微大一些;
如果机床精度低、钻头磨的不好好,加工后的孔径一般比钻头直径大0.2mm左右,甚至0.3mm,0.4mm,0.5mm以上,都有可能。

网友(点评):
“如果机床精度高、钻头磨的好,加工后的孔径一般比钻头直径大0.1mm左右”感觉好像没有那么大。

网友(点评):
先用φ7.8的钻头钻孔,然后用φ9的钻头扩孔。扩孔后的孔径会比扩孔的钻头直径大约大多少?

网友:
你说的那张表应该是不可信的,除非是某人制的自用的表,是专用于某种设备在一定的条件下,师傅给徒弟作为参考的。二楼说得对,所给的数据也是差不多的。加工后的尺寸偏差与设备、材料、钻头的各个切削角、加工时的转速、进给量、操作者的水平都有很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