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设计禁忌——锥度配合问题

楼主(2011-09-17):
我在由日本小粟达男,小粟富士雄合著的《机械设计禁忌》一书中看这样一个结构(见图1),该书认为既有锥度配合,又有轴

肩配合是不合理,因为锥度配合的过盈量不确定,我对此不是十分理解。于是我用SOLIDWORKS画一草图以估计锥度配合的过盈

量(见图2),发现在外锥面的锥角比内锥大的情况下(即存在过盈),锥角的加工误差对过盈量的影响较大,从另一方面来讲

轴肩配合很难做到(锥角比较小的情况下更加困验,参见图2)。

在此我想请教各位大侠,在锥面与轴肩配合面都有密封要求的情况下,如何设计该结构比较合理?

图1

图2

网友(点评):
轴肩处留间隙,使用硬质钢料做的厚度调整片,精度要求较高。厚薄公差在微米级别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原作者说不合理是针对当时的行业水平所限制的,以现有的机床精度这个结构实现起来并不困难。毕竟那本书成书时代数控技术不发达,而现在数控机床轻松实现插补,只要修正几次数据就能达成这组零件双重接触。

网友(点评):
又看了一下,确实不合理,这玩意没法锁紧的,锥套与锥轴锁不紧就会相对运转造成螺帽松脱。所以必须用键子固定。

楼主:
今天得一个结论,锥面处孔是无法封密的

网友(点评):
锥面本身就带有一定的密封性质。如果密封要求高,锥面通孔处,加工成非锥面。

网友A:
在轴肩处留间隙,加密封圈

网友(点评):
锥面密封如解决?

网友(点评):
锥面难道都是用于密封?

网友:
如果真的需要密封的话,只有2楼说的那样,另外锥度配合本身就可以密封的。
还真没有见过这样的要求,不知道用于什么特殊的环境?

网友:
1、这个结构与美国的勃朗宁锥套原理一样,这种结构一般用于传动件上,如皮带轮、链轮、齿轮上,这种结构最大的好处是安装与拆卸方便。
2、这种锥套的加工方法一般都采用工装夹具来解决。
3、我工厂有批量生产此类的锥套。材料以球铁与45#钢为主。

网友:
如果实在有这种密封要求的话--
反过来密封。锥面密封,加锁紧螺母的断面密封

或者分体密封。
等下上图。

网友:
drawing

网友(点评):
与那个潜艇从外侧关门的案例“暗合”

网友(点评):
螺纹部分有间隙,如何密封?这种双重配合很难保证同时达到要求

网友(点评):
轴肩,锥度只能取其一

网友(点评):
发动机上的油泵就是这种结构

网友(点评):
锥面套侧面有切缝,无法密封

网友:
轴肩上放个圆垫 配合好过盈 如何?

网友B:
锥轴的轴向长度应当小于锥孔的轴向长度,且锥轴的最大径应当略大于锥孔的最大径,这样螺母才能起到压紧的作用。

.

网友(点评):
这个结构的强度是否偏弱?

网友(点评):
没考虑锥角的影响,我认为这才是关键

网友(点评):
考虑加工误差

网友:
机床上卡盘与主轴端部连接就是这种结构,允许端面有间隙。

网友(点评):
有种叫HSK刀柄的家伙,两个面都接触!适合高速

网友C:
1、以下结构是来源于美国的勃朗宁的结构,目前主要是应用于传动件的组合上,锥度的尺寸与“摩丝”定律一到致,扭矩不大的情况下可不是键槽,当收紧螺丝后可视为一体。
2、密封圈在勃朗宁锥套上没有,是根据楼主改进。供参考。
3、此结构的尺寸根据轴径有不同的规格,可满足不同的轴尺寸,并且能保证一定的强度。

网友(点评):
“摩丝”定律求科普

网友(点评):
这种结构无法密封

网友(点评):
你这是免键同步带轮结构吧

楼主:
感谢上面网友们的热心解答,但大多数都没考虑锥面的密封问题
如下图所示的结构,熔融塑料流从入口进入,有两个地方需考虑密封问题,这种结构应如何设计与加工才能保证密封质量?

网友(点评):
如果两个件是活动连接,就只能依靠加工精度保证了。

网友(点评):
看来LZ是在做模具啊!大家还以为是机械传动结构呢。只有LZ你把相关的情况介绍详细、介绍清楚,我们才可以帮到你啊。

网友(点评):
这个估计是清理模具用预留孔吧?

网友(点评):
进料孔,非清理用孔

网友(点评):
这像挤出机头的连接件。机械连接不合理的结构,在模具上是常用的。机械上考虑零件的互换,模具上可考虑配做。如楼主所示零件,一般加工时,外锥小端留磨量,配做,达到间隙小于最小溢料值。

网友D:
楼上,我们一般做10mpa以上的锥阀,圆锥阀芯和阀体都是相同锥度车好以后,一件、一件再手工配刮、研磨、试压。配好后阀芯和阀体没有互换性。上图中有密封要求,耐压是多少?如果一定要这种结构,右边直孔扩到,大于外锥小头尺寸,锥度配合好以后,压一个套子在右边直孔中

网友(点评):
加工工艺是确实是这样的,感谢这位网友的回复

网友(点评):
原来实际中是这样加工的,又学习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上,我们一般做10mpa以上的锥阀,圆锥阀芯和阀体都是相同锥度车好以后,一件、一件再手工配刮、研磨、试压 ...

右边直孔我们也用螺纹顶紧密封,就是左边孔要使其不泄漏工艺上有点困难,我们这个结构中是要圆锥配合经常拆缷清理

网友(点评):
就看图示结构的话,做成一个一体的也可以清理啊,为啥必须加一个圆锥塞啊,直接垂直的两个孔打通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右边直孔我们也用螺纹顶紧密封,就是左边孔要使其不泄漏工艺上有点困难,我们这个结构中是要圆锥配合经常 ...

你左边用螺纹顶紧,是顶在锥阀小头端面上吗?那你这个锥度配合搞得好吗???

网友(点评):
所以说锥面很难密封

网友:
配合是不合理,因为锥度配合的过盈量不确定,我对此不是十分理解。于是我用SOLIDWORKS画一草图以估计锥度配合的过盈. x# A#

网友:
这个设计不合理,不可能锥面与端面同时密封的,除非端面采用弹性材料来密封。

网友:
这种锥面加端面的定位结构设计时采用位移圆锥配合形式,在施加一定的装配外力产生轴向位移获得锥面的过盈配合而实现,在这里轴向位移量的确定是关键。常用到的这种结构如HSK刀柄与机床主轴的连接,机床主轴端圆锥面与盘根或刀杆的连接。

网友(2012-01-31):
引用 楼主:
感谢上面网友们的热心解答,但大多数都没考虑锥面的密封问题
如下图所示的结构,熔融塑料流从入口进入,有 ...

锥度大径小径是多大呢?设计时能否采用已标准化的锥度?如果1:50的锥度,有一系列的标准化锥度铰刀,配车好锥度再铰孔,再过盈配合安装。
以上纯属瞎说。

网友:
这个设计本身就错误,

网友:
如果要密封的话,可否在配合接触的锥面摸点油---什么的。

网友(2012-03-17):
引用 网友A:
在轴肩处留间隙,加密封圈

支持

网友:
车床车头处一直沿用这种配合!

网友:
这个叫做端面锥面双面过定位,
我们的电主轴用得夹头就是这种结构~~~

网友(2012-08-16):
mymachine大校讲解、详细、缜密、现实
不过长度差,最大径差具体参考数值求解?

网友:
密封没试过,可参考。

网友:
说 不让人理解不到

网友:
锥度固紧与端面定位在工艺上是很难实现的,几乎是不可能。如果必须这样做,可在锥度小端加密封垫片来实现。

网友(2012-10-01):
锥度配合本身就可以密封,但是配合锥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配合而不是密封

网友:
这样的设计不建议采用!将锥面通孔处,加工成非锥面。

网友:
过定位设计,锥面本身就能实现轴向定位。如需密封功能那是另一个话题,正如网友说的可用密封圈。

网友:
气动上的接头一般采用锥形配合,你可以查查Rc螺纹配合

网友:
不知楼主觉得这个怎么样,是否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点评):
楼主那样做是为了方便加工,你这样做加工比较困难

网友:
以前见过类似的帖子,内容一样。当时我给出的结论就是要改变设计。锥度密封的部分,加工成台阶,然后密封。有锥度就不要轴肩,两者不能同时使用!

网友:
建议在塞子的锥面上开油槽,在锥度差异不大的情况下,可以通过一定的变形增加过盈,从而提高密封效果!

网友:
现在加工中心的主轴和刀柄不是已经实现了锥度断面定位?

网友(点评):
那个不一样的

网友:
既要求锥面配合有要求端面密封,因为外端是螺母,在轴肩处加密封圈,既保证拆卸方便,锥面可靠配合又能密封。圆锥面配合本身就比直接配合要难加工。这样可以方便加工,减少成本

网友:
引用 网友B:
锥轴的轴向长度应当小于锥孔的轴向长度,且锥轴的最大径应当略大于锥孔的最大径,这样螺母才能起到压紧的作 ...

有道理

网友:
我也在看这本书,感觉不错 只是稍微有点过时,但能学到很多

网友(2012-12-11):
这种配合要看加工的精度  差一点就难配合了  4度的 有点难

网友:
用锥度定位,不要用平面呢

网友:
端面槽加密封圈可以实现密封。锥面法向槽加密封圈可实现锥面密封。家用水龙头好像就是锥面密封吧。

网友:
正确解决之道

网友(2013-01-16):
不如考虑NPT螺纹密封

网友:
又是学到了新的只是!

网友:
这个结构日本,西德都有,非常合理,它是典型摩擦传动结构,只是你不知道那个肩部做什么用,肩部一般有两个或三个牙孔,用来拆下时非常方便,但是两工件的锥度一致,厚度有讲究,孔径偏向小端,其他应该都明白。

网友(2013-08-11):
我见过这些结构,也参与过。比如重型设备一些关键部件的装配,就采用大过盈锥面配合,这个技术在国外是成熟可靠地,但是国内前几年才开始研究

网友:
现在数控机床的刀柄就是类似的结构呀.

网友:
看起来貌似要求很难达到,但是我想问问,为什么要设计成锥度配合???

网友:
想不通,谁能说说啊,直接做成圆柱型的不是很省事吗?

网友:
如果实在有这种密封要求的话--
反过来密封。锥面密封,加锁紧螺母的断面密封

网友:
风格的官方的观后感

网友:
只靠锥度密封有点难度 加密封圈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1、以下结构是来源于美国的勃朗宁的结构,目前主要是应用于传动件的组合上,锥度的尺寸与“摩丝”定律一到致 ...

?你这是免键同步带轮结构吧?

网友:
这种密封外锥大端控刀,外锥长度要比内锥短,才能达到好的效果。

网友:
图文并茂,非常好,发帖就这样的帖子

网友:
可否这样设计 轴上锥面设计很短,其余采用间隙轴结构

网友:
一般情况下,这是结构设计的禁忌,但有社友提出,这种结构在实际运用中确实存在,
存在就有它的道理。
我就这种结构提出了一些较详细设计和应用场合的建议。注意:大螺母要有防松结构。欢迎大家讨论!

网友(2013-09-13):
两平面配合涂密封胶即可

网友:
虽然看不懂,但看上去很厉害的样子

网友(2013-11-12):
发展的眼光期待正解

网友:
过定位的一种,道理上好像不合理。但解决了就是独门绝技。
这个结构在CNC设备上很普遍:BBT,是HSK的强力竞争对手。山特的CAPTO处理自己外很少人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锥轴的轴向长度应当小于锥孔的轴向长度,且锥轴的最大径应当略大于锥孔的最大径,这样螺母才能起到压紧的作 ...

这种结构主要是用来增加强度。刚性,日本有一个刀具厂,还特意为这种设计申请了国际专利。

网友:
内锥孔+圆球

网友(2013-12-24):
锥面本身就可以作为密封的,但是表面加工质量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网友(2014-03-31):
锥度处不是会产生离心力的吗?这锥度比较小

网友:
哎呀 高级玩意  看球不懂

网友:
这种锥度一般用于磨床砂轮夹体与主轴连接一般是1:5     1:10锥度,锥度连接是一种无间隙配合连接

网友(2014-07-08):
好像是允许的

网友:
关建是要看配合的如何这很重要

网友(2015-07-14):
要做检验工装,来完成产品安装

网友:
双重配合,如果这样对加工精度要求很高,而且不一定很合适

网友(2015-08-19):
没有完美的结构,依具体环境而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