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切割机床切割没有火花,求助

楼主(2011-09-17):
我厂有一台老式的线切割机床,上周还好好的,安排电工接了下线,就出问题了,线切割机床切割没有火花。电工查到现在也查不到原因?请问大家,怎么样处理?

线切割机床是江南电子厂生产的,使用的HF线切割软件。

网友:
据我分析两个方面:
1.检查导电是否通畅,包括电线是否断路、导电块是否磨损使得和钼丝接触不良、工件的装夹是否连接触到另一电极。
2、工件的材料,一般导电的材料应该都可以有火花,但是有的合金或者焊缝材料可能造成导电不良,难以出火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