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上钻孔,钻头断了~!~

楼主(2011-09-17):
数控上钻孔,钻头断了~!~
我时做M33的内螺纹,今天用钻头钻孔的时候,断到里面,孔是80 深,大概在钻到70左右的时候断了,现在在孔里面的钻头大概有20MM长,今天怎么 也搞不出来了,不知道大侠们有什么好方法搞出来吗,做好是好操作的!~!~谢谢

网友:
不要动钻头,敲打料的外表面,断钻头被震松即可取出来了。

网友:
钻头是高速钢的拿硬质合金打,是硬质合金的拿金刚石钻头打。没有上述东西的可以用电火花打出来。

网友:
用电火花打出,如果有条件且工件不是太大的话可以用取丝锥机

网友:
钻孔就把钻头打断了?去好好学学磨钻头吧!

网友:
真怀疑这个钻头怎么断的。做两个尖嘴钳,伸到钻头的卷屑槽里,左右松动。试试可行不。加点油。-----要想钻头为什么断掉,防止再次发生啊

网友:
M33的内螺纹,至少用28-29的钻头。这么粗的钻头,如果没有意外原因的话,很难断的。应该找找原因。

至于怎样取出断钻头,如果工件不长,那头又不很重要,可以从另外一头钻孔,用细硬东西把钻头敲出来。

如果另外一头不能钻孔。可以考虑用硬物把钻头慢慢敲碎。或者用电火花击碎。

网友:
同意二楼的!在钻时记得用低转速.

网友:
打出来工件基本也报废,直接丢了卖废铁吧。

网友:
28-29的钻头不是那么容易断的,楼主好好想想原因!!!

网友:
产品尺寸都加工到位没··要是尺寸精度要求较高只有采用电火花加工·

网友A:
M33螺纹还这么深,关注楼主用什么丝锥。

网友:
用电火花打没有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M33螺纹还这么深,关注楼主用什么丝锥。

没有用丝锥 ,是车的丝,

楼主:
谢谢 各位师傅的帮助!~!已经取出来了,就倒过头来,慢慢敲,里面加了点油,2分钟搞定了 ,呵呵
原因是砖头前面磨损了,后角有点小,铁销挤住了,
下一步我要努力学习磨钻头!~!谢谢了!~!

网友:
最好是用电火花,打孔机也行,把钻头打碎就可以弄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