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似简单的尺寸问题,实际上不简单

楼主(2011-09-17):
大家别急,我慢慢说。。  如图所示,孔的尺寸20,+0.02   20,  0 (只能这样表示),这个尺寸怎么加工呢?比如我放到车床上钻孔(车床的加工误差为0.01),我按照20的尺寸来钻孔,,,但是加工是有误差的,所以出来的尺寸是 20.01 ,  19.99   , 是吧,那19.99就是不合格了! 那怎么办好?
我把尺寸改为20.01,+0.01    20.01,-0.01   加工出来的尺寸那就是20.02   20     耶,这不就符合了吗?  大家看明白了吗?
    不过我总觉的我错了,不知道错在哪里?    那么干嘛还要标个20呢,干脆20.01 得啦,,还有公差也全部统一为正负拉,一个数值搞掂。 我只讨论加工出来这个尺寸,不讨论公差带,无论公差带怎样,产品首先要能合格的生产出来吧。
    高手点明我吧,我觉得这不是简单的问题,不知道是不是怎样。最好能详细点说明。
    补充一下吧,这个图很简单,问题是尺寸问题,我想把问题拓展一下,可我现在想不出所以然了,我知道图这样标肯定没问题,但我想知道为什么。
     我前面说的逻辑很好的,但我觉得是错误的,,谁快点指出来吧!

     我举个例子,工人把数控车床调到车20.01的孔的程序,这台车床的精度可以达到0.01的精度的。然后工人屁颠屁颠的跑去喝茶,回来后发现1000个合格的零件加工好了,,真他妈的爽快。(不是骂人,表示心情愉快)

补充内容 (2011-9-18 11:03):
大家都纠结于20这个整数,这不是标准,  打个比方  比如改为 19.99, +0.02      19.99, -0     ,,,然后我改为20正负0.01,,各位怎么看?    大家还没指出关键点,,我隐约感觉到和公差带有关,稍后我再说说看

补充内容 (2011-9-18 11:08):
公差带。  图示是说这个孔可以宽过20,不能太宽,但绝对不能小于20。否则轴就放不进去了。

补充内容 (2011-9-18 11:21):
我有点钻牛角尖,大家见谅见谅啊(我还是要钻牛角尖的,只是请大家见谅一下而已),我是做结构设计的,不是工人。哎,没做过工人有些遗憾,有些根本性的东西不能理解透切。当然,做工人的也未必理解透切。两者结合就好

液压小虫 -1 山寨

网友(点评):
前者是设计上的技术要求,后者是为保证满足技术要求而采取的工艺措施...

网友A:
我觉得图纸上已经标的很简单明了了。图纸标的公差是指你加工出来的尺寸只要在这个公差范围就合格了。你的理解好像有偏差。

公差可以只标上差,也可以只标下差,这是很正常的。跟你的设备加工精度没有直接联系。

你应该钻19.7左右的孔,然后在车床上加工。也可以用精密铰刀加工。0.02的公差不是特别严的。

网友B:
你这个图我能看懂,加工也不太难吧,只不过你所说的我倒看不懂了……

网友C:
楼主的表述真看着晕,这零件没啥啊。

网友:
那是标准啊,如果和国际上及国标制订标准人商量好了,我看行。

网友D:
这个零件加工很简单,不知道楼主想表达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图纸上已经标的很简单明了了。图纸标的公差是指你加工出来的尺寸只要在这个公差范围就合格了。你的理 ...

这样标只会给工人带来麻烦,20的尺寸是没意义的,,20.01才有意义。

网友(点评):
不这样标尺寸 你说怎么样标。。。。 楼主看不懂图,就不要乱发言

网友(点评):
这么简单的图纸,

网友E:
看图很简单,不过楼主所说的我到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图我能看懂,加工也不太难吧,只不过你所说的我倒看不懂了……

图是不难,,但你没看清楚我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图很简单,不过楼主所说的我到晕了!!!

你晕是你没想过,觉得理所当然,我就想打破沙锅问到底,,,

网友(点评):
想知其所以然,好好的把有关公差与技术测量的书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零件加工很简单,不知道楼主想表达什么意思

我想表达尺寸为什么这样标,这样标的好处是什么,它的根据在哪里??,,最简单的问题也许是不简单的问题。还是没有人能回答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表述真看着晕,这零件没啥啊。

零件谁都看得懂,但问题是如果我标了20.01  ,工人找精度为0.01的机床就可以批量加工了,,,,  精度为0.02的机床就不可以拉。     0.01的精度是由 0.02-0 再除以2得来的。,,

网友:
建议楼主再仔细琢磨一下《公差与配合》

网友:
看图很简单,不过楼主所说的我到晕了,
我觉得图纸上已经标的很简单明了了。图纸标的公差是指你加工出来的尺寸只要在这个公差范围就合格了。你的理解好像有偏差。

网友:
问题和零件都很简单!只能说你是新手拉!多来论坛,回进步的,呵!

网友:
什么是标准,就是大家都有个参照.如果每个人都各想各的,觉得理所当然,这样才对,就把别人弄糊涂了

网友:
这是国标,没办法更改的,至于如何保证,那是工艺问题,只能你自己想办法了。

网友F:
加工者只能按图加工,但是工艺卡是厂内自己编写的,在保证图纸的尺寸公差范围内可以改写尺寸和公差以利于自己的加工习惯。

楼主阁下不懂设计的一些概念才会有如此的说法,站在自己加工者的角度去评论公差的标法,是可议的。

网友G:
人民币面额为什么就这几种,为什么不多些各种大小面额?回答完我的问题,你的问题也就解决了。

网友H:
不知楼主在加工过程中测量或检验时比较习惯用20,0到0.02还是20.01正负0.01。并且楼主用0.01精度的机床按20.01正负0.01来加工出这个零件只是其中的一种手段而已。那些精度不是0.01的机床也可以用其他手段来加工出这个零件。我个人认为这种标法一是便于形成标准,二是使用方便。

网友(点评):
有道理,加工方法或机床不一样,加工精度也是不一样的。只要能保证0到0.02就是合格产品。并不是非要用加工精度为0.01的机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加工者只能按图加工,但是工艺卡是厂内自己编写的,在保证图纸的尺寸公差范围内可以改写尺寸和公差以利于自 ...

我是做设计的,我想站在工人的角度上去想这个问题,换位思考。我这样标了,但这样对工人来说好吗?,,我不是工人,所以我想了解具体生产过程是怎样的,然后我的设计才能更贴切加工。  实际是怎样的呢,,有实践经验的工人给个答案。

网友(点评):
单向公差用于配合的,是基于孔或轴的标准来的,和加工是不同概念。双向公差一般是比较不需要配合的场合用的。为了加工而失去了某个准则是不智的。再说其配合件的加工是否还得给另外的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知楼主在加工过程中测量或检验时比较习惯用20,0到0.02还是20.01正负0.01。并且楼主用0.01精度的机床按20 ...

0.01精度的机床是不用一个一个加工后检测的。  精度达不到0.01的机床必须每个每个的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加工者只能按图加工,但是工艺卡是厂内自己编写的,在保证图纸的尺寸公差范围内可以改写尺寸和公差以利于自 ...

恩,,说到要点上了,说到点上的人不多啊。 当然,我还是有些疑惑的,不过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点评):
既然阁下是设计员,您可以将两配合件放在一起,按您发帖的思维将尺寸和公差都标出来,您再看看是咋样的情况。

网友:
看过了楼主的表述,有点头晕

楼主的意思可能是设计时标注的尺寸没有考虑加工的便捷与否,

个人认为这个不是个问题,毕竟在图纸下发到工人手中之前是要在工艺那里走一趟的,工艺会根据床子的精度及设计的要求来安排工序的。
再说了,你明知道下极限尺寸不能低于20,而且床子的精度是0.01,你还固执的走20的孔,那谁也救不了你

网友:
加工者会自己调整。。。。

网友:
你补充说明后我才明白你要说的意思了!
你这是基孔制问题。使用基孔制或基轴制时,设计配合方式容易做到,并且装配工看到公差带代号就知道是间隙配合、过盈配合还是过渡配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人民币面额为什么就这几种,为什么不多些各种大小面额?回答完我的问题,你的问题也就解决了。

你的回答最经典
还能说明问题

网友:
      楼主,看来你没有明白公差的含义,如果一个尺寸负公差为0,有正公差数值,那么就是说这个尺寸绝对不允许小于那个主尺寸,也就是你图上的20,哪怕大也不能小,它的公差值只有2个丝,而你的机床加工误差为1个丝,那么你可以以20.01来加工,这样加工出来的尺寸不会小于20,而最大为20.03,但是这个20.03是允许的,但是这也是偶然啊,只要机床精度达到,操作者水平达到,加工出20.03的几率只是很小的。
     楼主明白吗,同理如果一个尺寸正公差为0,负公差为10个丝,假设主尺寸为50,那么加工出49.8的尺寸也有可能为合格品,具体看什么装配。

网友(点评):
“负公差为10个丝”。公差值是正数,没有负公差这种说法的,只有上下偏差才存在正负的问题

网友:
我感觉楼主还是不理解图纸尺寸的标注要求,图纸给的只是公差带的范围,基本尺寸写成整数,更好计算,至于你说的加工方法,我看懂了,对,就应该这样加工,数控设定值为20.01   ,操作工不要看是怎样标注的,操作工想的问题应该是怎样加工出合格产品,再说了,制图也有制图的标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标只会给工人带来麻烦,20的尺寸是没意义的,,20.01才有意义。

楼主可能是刚接触机械图纸不长时间,对公差了解不够。

国家标准规定,机械制图中,尺寸标出公差的,要按公差的要求去加工,超公差就要报废;

没有标出公差的尺寸,视为自由公差。加工按自由公差的范围加工。就算你标出20.0001,没有公差,也是按自由公差处理的。

按楼主的理解,标出20.01,+-0.01,当然,从道理上是能讲通的,但是,国家标准还规定,尺寸标注要简单明了,相互照应。并且孔是配合轴的,如果标出20.01,那么轴怎么标?并且按惯例尺寸尽量应该标出整数。

上面的朋友说的很好。这是基轴和基孔的问题。公差带就表示了是过盈、过渡、还是间隙配合。

网友(点评):
就是啊,20是基本尺寸,如果都随便乱写基本尺寸,那就没有具体的标准了,没有了标准,那何从谈配合,那相应的标准件怎么办啊

网友:
图纸有图纸的标准 加工就没有标准啦 你可以尽兴发挥

网友:
楼主钻牛角尖了。。。你没有实际加工过,所以你缺少加工的知识,所以才会这么说。
我对公差的理解就是,无论公差给多少,你给的尺寸是20还是20.01,只要能符合产品的要求就可以。。。
那你为什么不把尺寸改能19.99呢???你有没有去想过这个尺寸可能对你的产品使用同样可以达到要求。

网友I:
楼主的意思可能是设计时标注的尺寸没有考虑加工的便捷与否,这个其实是现在设计人员的通病,你能想到这点,其实挺好的,就拿我们公司设计人员,设计的图纸公差是越小越好,他们会觉得公差设的越小,机器装配出来就越好,但不会考虑加工中的实际情况,加工工艺,刀具,机床精度是不是能达到,和整个公司里机加工的能力,工艺人员和操作工人的能力是不是能达到。还有他们这些设计人员根本就不会去考虑,我这个零件做到什么精度就够用了。其实你作为设计人员,要考虑的就是对于这个产品或机器设备什么样的精度就能满足了,低一级精度和高一级精度并不是设计人员在图纸上标下就行的,有时候可能投入的成本就会翻好几倍。

网友(点评):
正因为如此,才有了国家标准。标准是给设计人员,加工人员有理可依的一个参照。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的意思可能是设计时标注的尺寸没有考虑加工的便捷与否,这个其实是现在设计人员的通病,你能想到这点, ...

很有道理,公差应该要的一定要严格要求,没必要的一定不能画蛇添足,那样只会造成成本增加。

网友:
真是扯蛋,爱钻牛角尖就钻得有深度些。

网友:
其实很简单的问题啊,首先,既然你提到了公差带,那我就不得不提一下基本尺寸了,孔的基本尺寸不可能出现20.01的,至于加工嘛,你只要能够达到他得公差要求就可以了,加工方法没有人给你特意规定的啊,毕竟加工进度是与设备有关的,建议楼主有空还是吧《公差与配合》好好看看吧!

网友:
就楼主的这个尺寸而言,设计是根据机械设计手册而来的,至于为什么就和人民币为什么只有那几种面额的原因一样.

简单点,就是因为楼主的设备达不到这个精度标准+0.02 0.所以按照20肯定会有不合格的,所以想弄成20.1,但是图纸上是不能这样弄的,至于加工方法,按你的理解就行了.更何况这个精度并不高0.02.

楼主的意思我看了几遍才看懂.

网友:
有个性有个性有个性有个性有个性有个性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的意思可能是设计时标注的尺寸没有考虑加工的便捷与否,这个其实是现在设计人员的通病,你能想到这点, ...

恩,说的很符合我的想法。  主要是考虑加工方的问题,我也是正因为不懂才产生这些问题。

网友:
做设计的时候可能是不会考虑到所设计的东西用什么型号的车床的 更不会知道所用车床的加工误差的。所以设计的人标20(+0.02,0)是根据设计要求,等图纸到了加工人手里 ,加工的人知道这台车床的加工误差,那么他应该根据图纸要求调整为20.01,归根到底,机械就是要按标准来,设计师有设计师的标准 加工有加工的方法,谁都不要想偷懒一点 方便一点 万一设计师设计20.01,可车床的误差是0.02呢?

网友:
看的不是很明白,说说我的理解。
设计时所用的公差、上下偏差一般要经过手册查出来的,而手册是根据计算、经验等编写的,它肯定会考虑加工的设备、零件的工艺性等因素。所以楼主说的那个尺寸问题应该是一个早已经解决掉得问题

网友J:
请问楼主是什么学校毕业的?或者是说还没毕业

网友(点评):
要和楼主比文化?呵呵呵,楼主已经晒出来他的文化咯,就等阁下咯。。。。

楼主:
引用 网友J:
请问楼主是什么学校毕业的?或者是说还没毕业

广东工业大学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网友(点评):
偶认为你要是学机械的就不应该有这样的疑问嚄。任何事情都不是能绝对的,20是设计要求喔,因为要做很多件产品不可能件件都做到20,样很不经济哦,因此才有公差的概念提出。有就是零件之间还要有配合要求互换性的要求

网友K:
对做加工的人来讲,上下偏差多少不重要,公差带重要。楼主所说的工人干活时调到20.01,然后床子0.01的误差,这些都没有问题。为什么不标20.01而标20,这和设计有关。设计是需要要这么标的,因为这涉及到公差配合的内容。标20,则20是公称尺寸。如果你以20.01标,那公称尺寸是20.01 。这里到底标哪个,与制作无关,但与设计有关。为什么设计时这么标,就要看公差配合的内容了。楼主好好看一下互换性及公差配合这本书就可以了。楼主应该是没有学过这个基本学科。

网友(点评):
我们学的书上讲的不是很具体,您能给详细讲解下设计者这时候为什么标注单边公差而非双边公差吗?!

网友(点评):
比如说你看一下基孔制的内容: 基孔制 :基本偏差为一定的孔的公差带,与不同基本偏差的轴的公差带形成各种配合的一种制度。 基孔制的孔为基准孔,其下偏差为零,基本偏差代号为H. 配合

网友:
参照“互换性及公差配合”理解

网友:
我知道了 楼主是在公差带上迷茫了   这样说吧  一个20的孔 上偏差0.02下偏差是0  也就是说  这个孔 可以大一点 绝对不可以小   如果小了  跟他配合的轴就塞不进去了     遇到这样的情况  最好加工到   基本尺寸(20)+{上偏差(+0.02)+下偏差(0)除以二}  也就是 20.01 最好

网友:
注意下偏差一般是负的  还有 一般孔都要求大那么一点  轴都要求小那么一点

网友:
说的只是说基孔制         不是所有

网友:
公差是根据实际设计定的,单纯讨论公差没有什么意义,图中直径20的孔为什么只标了上偏差,就是为了装配轴方便,要是有下偏差的话,轴与孔的配合可能就变成了过盈配合了吧,仅为个人看法。

网友:
20只是理论尺寸,实际尺寸与理论尺寸只差就是公差,只要保证实际尺寸就行了

网友:
楼主应该想说的是,让我们做机械的,不要太死脑筋

网友:
感觉楼主再钻牛角尖那样.......

网友:
对加工人员来说20.01+-0.01与20.00 0.02/-0是同一个意思。但对设计员来说就完全不同了。。

网友:
制图是让加工者能看得懂,

网友:
我也来说两句,其实设计和工艺的基准很多情况下是不同的,一种设计结果,会对应多种加工工艺(工艺要根据自己的工艺装备来确定啊),楼主你只是考虑了自己现有的工艺装备精度而已。设计不可能把所有的工艺装备精度都考虑进去。
如果你的设备淘汰后换新设备,你再去更改你的产品图样吗?

注意:无规矩不成方圆!

网友:
你的意思很明白,其实20.01+0.01/—0.01与20+0.02/0实质没什么两样,加工出来的零件尺寸在20至20.02之间都合格。只是后者是标准标注方法,让人看起来一目了然。前面那种标注方法,还可以演变成多种形式,如20.005+0.015/—0.005……

网友(点评):
一语中的

网友:
孔的尺寸误差是由钻头决定的,车床误差是主要影响孔的行位误差.

网友:
给公差应该是保证我们的思路,不论工人了解不了解,他都必须在这个范围内。

这样其他相关尺寸的配合也会保证。

网友:
6+0.01  6-0.05 这个也值得分析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晕是你没想过,觉得理所当然,我就想打破沙锅问到底,,,

这是为了整个行业的统一,你看一下互换性与测量这本书就会明白。如果每个人都为了自己的方便随便标注,那整个行业就会一片混乱。

网友:
这就是标准,为了大家交流更方便

网友:
简单的东西干嘛搞得那么复杂呢??

网友:
标注只需要考虑自己的使用需要 然后选择合理的公差带就行了
至于之后怎么加工才能达到这个公差带 那是工艺图 不是设计图 工艺图应该是按照加工设备的实际情况来设定的
否则 同一张图纸 发给三个人做 他们的加工设备精度都不同 你要怎么标注?

网友:
简单  如果按你说的,该零件就没有互换性了 ,互换性  懂么

网友:
那只是你自己的思路,

如果不根据GB走、设计、加工市场就混乱了。

网友:
LZ说的是标注的尺寸,给加工选定尺寸的关系吧?图纸标注的尺寸,是设计者为了达到某些装配要求标出的。
加工时依据自己的加工条件,达到图纸要就就可以。没有必要太在意是20.01还是20

网友:
自已对公差和配合理解的不够,还以 为自已多聪明。人家20+0.02,20,-0,是给的公差范围,在20到20.02之间的都是合格的,都能满足装配要求,跟你数控车精度没关系,你就算做到20也是合格的,不是非要做到20.02才好,也许20.01才是最理想的配合。
图纸上是设计给的设计公差(标上下极限偏差),转化到生产加工,应取中间值,转化为上下偏差,一般生产工艺公差制定的要比设计公差范围小,实际生产加工图纸应标为20.01正负0.008,才能保证产品百分百合格。
而你讲的数控编程,只不过是一个加工方法而已,而且也不见得合理。
正常是先用车床钻底孔,然后扩孔到19.8左右,最后精加工可以用铰刀铰,也可以用小镗刀来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图纸上已经标的很简单明了了。图纸标的公差是指你加工出来的尺寸只要在这个公差范围就合格了。你的理 ...

20mm是设计者想要的尺寸,如果能加工到20mm当然是最好的,后面的公差是允许的范围,加工的时候应该是以加工到20mm为基准的,当我们加工完试件测量的时候发现小了或者大了,这时候我们在在刀具补偿,或者偏置中,增加或者减小数值来得到我们需要的零件。

网友:
这个实际上是公差配合里面的互换性技术要的公差是个范围,你说20.01有意义,这么说也没问题,全是0.0001精度的数控加工中心,出这个数就没问题,但是加工手段不同,20.01就有可能不行,就要求有个范围尺寸,这里面还存在一个测量误差的问题,这是无法避免的。

网友:
把你的思维夸大的话
就是写20.00001MM,后面写正负1M
你感觉如何?
开个玩笑!

网友:
其实还可以这样标,19+1.0, 19+1.02.可能会有人绝的,

网友:
我表示  读你这大段文字很费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说的很符合我的想法。  主要是考虑加工方的问题,我也是正因为不懂才产生这些问题。

楼主,有些东西不需要去钻牛角尖,国标规定的东西,有时候说不出个为什么的,国标怎么规定就怎么走
你做设计人员也不要“主要考虑加工方“,当然考虑到加工的可行性,难易程度必然是好的,设计人员主要是要考虑的还是,设计的东西怎么样才能符合使用要求,功能要求,是以最低的要求去满足你的设计,而不是一味的以最高的要求去设计,那就是你的实力了。当你设计的东西需要一定的精度,但是你可以去考虑一下,如果下降一个精度能不能满足设计要求呢???如果可以,其实这个时候,加工就不再是问题了。如果你设计的东西的确需要高精度,又能有理由让工艺人员信服的话,我相信工艺人员会去想尽办法达到你的设计要求的。

网友:
公差标注,单边公差,双边公差都可。控制在中限最好了,易符合正态分布。

网友:
  我的记忆力好像公差表达的概念就是那样的,基准尺寸好像没有见过多几位小数的。实际上(0,+0.02)就是(-0.01,+0.01)的公差。请高手指正

网友:
应该算明白楼主意思了
楼主纠结在设计与加工没有统一,设计尺寸表述设计人员想达到的要求,一般不考虑加工设备等因素吧;而楼主说的20.01只是工艺人员根据设备情况制定的其中一种加工方式的工艺尺寸,不然就直接拿到精度更好的设备加工,你就不是会0.01的问题了;设计与工艺分工,轻松一下

网友:
楼主所说的我到晕了!!!

网友:
楼主概念不清,混淆视听---鉴定完毕

网友:
设计要求的是一回事,加工到设计要求的另一回事。如果设计公差表的是20+或-0.01,工人加工的时候认为只要符合公差尺寸就行,他们加工出来的零件19.99-20.01都是合格件,但是19.99尺寸的零件你用的时候就不能用。它就变成了不合格件。会造成产品报废。

网友:
20#说的对。图不是就给你用的
那些精度不是0.01的机床也可以加工出这个零件

网友:
好像都一样的。。。。。。。。。。。。。。我没觉得有区别啊。。。。

网友:
你晕是你没想过,觉得理所当然,我就想打破沙锅问到底,,,

网友:
那是公差上限和公差下限,也就是工件加工的时候会出现误差,这范围就是工件技术要求的合格范围!

网友:
呵呵,设计和工艺所考虑的面不一样,设计所要求的尺寸是从结构整体的配合关系的基本尺寸来说的,面对的是整体,工艺的研究对象是单个零件,要的是如何把设计图纸的零件用最好的方法加工出来,还有的一点,孔类元素一般是正差。

网友:
引用 网友K:
对做加工的人来讲,上下偏差多少不重要,公差带重要。楼主所说的工人干活时调到20.01,然后床子0.01的误差, ...

比如说你看一下基孔制的内容:

基孔制 :基本偏差为一定的孔的公差带,与不同基本偏差的轴的公差带形成各种配合的一种制度。

基孔制的孔为基准孔,其下偏差为零,基本偏差代号为H.

配合中大多选择基孔制。因为孔比轴难加工。

网友(点评):
发错楼了。。。。。。。

网友:
哇塞  还是看图清楚  这么一大段看到我都晕了

网友:
20是基本尺寸,(0,+0.02)是孔的公差带(基孔制H7)。楼主,这是两个概念,至于你加工时怎么编程或选多大直径的刀具那属于工艺范畴,图纸上标注的尺寸属于设计范畴,两码事。

网友:
看到这个真的让人无语啊!

网友:
这个问题你要学公差的由来。几句话根本说不清楚。但是你的做法是没错的,如果是20+0.02,你对刀在20.01是允许的,而且也是通常的正确做法。

网友:
设计者是为了配合需要,加工者是为了加工方便,产品最后合格就行

网友:
这个标注是根据配合来的。比如过盈配合H7/u6,要求孔是0-+0.021,轴是+0.041-+0.054。那么设计的零件图就要以20为基本尺寸,再加公差。在加工的时候,为了方便,加工孔时,可以按20.0105+-0.0105那样不超差,而加工轴时就可以按20.0475+-0.0065加工不超差。

网友:
公差之内合格,之外废品

网友:
楼主钻了牛角尖了,一时半会是转不过弯来了。

网友:
公差不就是表示加工尺寸的上限与下限吗?20+0.02 -0 和20.1+0.01-0.01本来就是一个意思啊。

网友:
好好学习一下关于公差配合的知识就能明白了啊

网友:
我晕 所有操作者都怕遇到你这样的设计者 公差带是必须的 如果你给定20.01那是死的 给公差带是告诉操作者 在那个带之内的尺寸都是合格的 如果你指定在20.01 那我干出20.00也是废品

网友:
图片不怎么,你说的就不怎么懂了

网友:
比较精细啊。将的也不错的

网友:
想得太复杂了,20毫米+0——0.02

网友:
"前者是设计上的技术要求,后者是为保证满足技术要求而采取的工艺措施"

网友:
你是搞工程设计的,你设计的作用是要求零件的精度。和整体配合。那么生产出合格的产品是技术工人,和检验工要做到的。至于加工精度和设备精度不是你要认真考虑的。标注尺寸要符合你的设计思想。和有关国家、企业、部门标准。标多少无硬性指标。

网友:
忘了说,加工人员会根据设计要求,用不同的方法来解决尺寸加工问题。

网友:
不知所云

网友:
感觉楼主绕到死胡同里边去了

网友:
你还是好好看看机械精度设计和互换性测量吧!你完全不懂什么是公差,为什么要公差?

网友:
看图  比较简单   你是机构设计   人家是加工技术   不管人家怎么加工  只要加工在你要求的公差带即可  那是人家加工者的技术  跟熟练的技巧

网友:
你是搞设计,加工上工人会满足你的设计要求

网友:
只要最后能达到你的尺寸,你不需要理那么多

网友:
这是一个理解的问题!孔尺寸标注正公差是因为加工方便,因为孔尺寸的加工是从小到大的,反之轴尺寸的加工是从大到小的。至于本贴的零件,楼主是没有搞清楚公差的意义:公差不是随意的按照一个尺寸加工后得到的尺寸,而是我们加工中存在不确定性,允许尺寸的偏差。本题的20+0.02/0孔,预孔必须小于19.5,如果考虑还有位置公差,就还要加大余量,然后再做精加工--铰孔或者镗孔,来逼近要求尺寸,目标要定为20.01。不知道这样讲是不是清楚了。

网友:
不要纠结于20这个尺寸,关键是能否控制在0-0.02这个范围,这个范围内的才算合格品

网友:
那是你的床子有误差,你假设没误差 什么问题都没,假如你知道你的床子有0.01的误差是大还是小啊?大的话就调到19.9 小的话就调到20.01不得了。这和千分尺测量一样的道理。

网友:
公差配合有关,你在做产品之前要分析图纸那些事轴尺寸,那些是孔尺寸,那些是长度尺寸,这和你在确定公差带的时候是相当关键的,还有就是配合要求,过盈、过渡、间隙。比如上图的6尺寸应该是过渡配合,但它属于孔尺寸,有切片法判断它属于哪种尺寸,才好定公差

网友:
图是不难,,但你没看清楚我的意思。9

网友(2011-11-08):
楼主 我也是新手 但是我知道参照物和规矩 参照物 规矩有很多 但 他只适应孔或轴 怎么办

网友:
楼主,1.
图纸不是专门为你这个机床所设计的,用其他的办法和设备也可以加工出这个产品,难道每次设计产品都要有相应的一台设备吗?你对设计跟工艺有必然的联系,但是还是有区别的
2.要深刻理解公差的含义

网友:
其实楼主啊你没有让大家明白你的意思 因为你这个是孔而且听你的意思纠结于如果这个孔里面钻轴的话 刚好钻的那根轴是标准的 20整 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如果是这个意思 那么图就要这样标 意思是 这个孔最小要20 但是考虑到加工的误差 允许你20.02但是最大不能超过这个 你说的那个工人调到20.01去喝茶 这个只能说明这是个技术经验的问题 和图没有任何关系 有本事你可以 调到19去喝茶啊 如果调到19他也能加工到符合的尺寸 也可以啊 不知道我说了这么 是不是你想说 又想问的

网友:
我也很郁闷,看图纸我这菜鸟都看懂啦,但楼主表述得真让人晕头转向。

网友:
楼主看来不是资深人士啊

网友:
有点晕,楼主,图看来很简单啊,不要表述太复杂。

网友:
你想得太复杂了,不就是20mm加2丝公差嘛。

网友:
20mm至20.02mm都合格。

网友:
给个公差意思嘛就是这个孔不能比20小,大的话不超过0.02就对了嘛。工人加工的时候肯定知道的啊

网友L:
引用 楼主:
我想表达尺寸为什么这样标,这样标的好处是什么,它的根据在哪里??,,最简单的问题也许是不简单的问题 ...

严格来说,20mm的基本尺寸是没有0.02mm的公差的,相近的只有7级公差0.021mm,之所以这么标,是为了方便。其实你要定一套标准这么定20.01正负0.01也完全可以,但这样就会很乱,你这么标,他那么标,我还这么标呢:21,-0.08,-0.10.
国家标准就是为了统一,规范。大家都这么标,图纸就谁都能看懂了。建议楼主研读 互换性

网友L:
加工时如果不考虑材料的收缩与膨胀,都是以中差为准,即调到20.01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严格来说,20mm的基本尺寸是没有0.02mm的公差的,相近的只有7级公差0.021mm,之所以这么标,是为了方便。 ...

说的太好了,,非常有条理。   感觉你挺不错,看文笔和你的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L:
加工时如果不考虑材料的收缩与膨胀,都是以中差为准,即调到20.01

嗯,,,说到底就是一个精度的问题,   是精度的话就有误差,误差可以上下偏,但误差只有一个,当然就相等了,那就是中差了。   这个问题不关乎轴孔配合,无论怎么配合,加工的时候必然是中差。

打个比方,如果机器的精度为0,那一切的一切都不重要了,绝大多数问题都是精度引起的。话好像有点多了,,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晕是你没想过,觉得理所当然,我就想打破沙锅问到底,,,

在你确定这种加工方法的前提下,你认为直接标20.01好。如果这个孔使用标准铰刀加工的呢,就会感到还是标20好。产品设计人员在产品设计时,不能确定这个零件具体采取什么样的工艺。标20便于看和相配件的配合性质,所以,一般都是这样标的。设计基准、工艺基准、检测基准不统一,是经常发生的。

网友:
这是个设计与工艺的问题 ,图纸是这样标的,你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改加工工艺

网友:
按图纸标明的意思是公差是20     正0-0.02之间才是合格 只要在这个范围 就Ok了   这样标注是更方便看图  何必那么深究呢

网友:
你这个图很简单,加工也不难。

网友:
什么事情都有一个理论和实际的辩证。。。理论上这个孔标准尺寸是20.。。因为轴是那么粗。。。但是由于考虑装配过程中(或者装配过后其相对运动属性)的实际,给出了0-0.02的公差带,至于你考虑你的车床精度。。。那是工艺的事情。。。给出的公差带是对设计的要求和需要的体现,但是。。。你厂里车床是0.01.。。其他车床的精度还不一样呢。。。有好有坏。。。不可能考虑全面。。。比如你用普车。。。车工看了图纸。。。他早知道自己车床的精度。。。会给你一步一步来。。。车个19.95的孔啊。。。量一哈。。然后再二次下刀。简单说就是人可控。要是数控的话。。。编程如果是手工(简单件可以)可能会考虑精度,软件自动编程只会考虑最理想的20.。。不会考虑你的什么公差。。。但是机床机械上什么样的精度机床的系统是不知道的。。。它只按照20走刀来给运动部件发送信号。。电机按照程序信号以及位置反馈信号来走刀。中间运动副、传动部件、甚至位置反馈原件有误差它都不知道。。。这个就是考你机床精度了。。。

总结以上。。。设计只能对设计要求和装配要求以及加工方式可行性负责。。。你让他还要对机床精度负责那就强人所难了,那应该是设备部门、计量检测部门、还有工艺编制负责的吧
设计孔20  0 — +0.02的公差  轴 20 0 — -0.02 的公差要是尺寸都到了,装配水平也够,但是装不进去那是设计的责任,公差带给的不合适,但是卡尺一卡孔没有加工到 20  0 — +0.02 那就不能找设计的麻烦了。。。所及设计、加工、装配就扯皮。。。设计说加工尺寸没到、装配技术不过关没装进去。。。加工说他的尺寸是够的,设计的公差带不合适、装配技术不过关没装进去。。。装配说设计的公差带不合适、加工尺寸没到。。。设计和机加都说自己的没问题问题在装配那,那装配说。。。你来装,你们装进去我就认栽,我学艺不精。。。

网友:
楼主还是不了解20是什么意思!20.01和20+-0.01是不一样的。

网友(2011-12-08):
标注的尺寸一般都是整数,再加公差。尺寸里一串小数,再加上公差,看起图纸来岂不是太累。
针对图哪个表达的意思更明确些?
最后哪个标法省墨水

网友:
很简单的啊,楼主想表达什么

网友:
公差基本上就是孔加轴减,里孔尺寸20 ,在车床上就可以加工,钻   铰     至于6的键槽,数量少可以用插床加工,数量多,就线切割吧

网友:
标准,标准是覆盖所有行业的。

网友:
可能是考虑了配合什么的!

网友:
零件设计的时候一般都按单向入体原则' Q9 j: l2 U0 A  V

网友:
20是基准····意思是0的意思···孔的实际尺寸是在基准上加···而轴的实际尺寸是在这个所谓的0基准上减·····如果标20.1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自由公差了,没严格的要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