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梯形螺纹计算方法,标准也行

楼主(2011-09-17):
求梯形螺纹计算方法,标准也行,谢啦!!!

网友A:
建议找本螺纹国标仔细看看,很多都是规定好的推荐值

上面有详细的计算公式

梯形螺纹  梯形螺纹 牙型  GB/T5796 .1—1986  与ISO2901等效
梯形螺纹 直径与螺距系列  GB/T5796 .2—1986  与ISO2902等效
梯形螺纹 基本尺寸  GB/T5796 .3—1986  与ISO2904等效
梯形螺纹 公差  GB/T5796 .4—1986  与ISO2903等效
梯形螺纹 极限尺寸  GB/T12359—1990  -
机床梯形 螺纹丝杠、螺母技术条件  JB/T2886—1992
锻钢阀门 用短牙梯形螺纹  JB/TQ374—1985

螺纹的一种,牙型角:公制为30°英制为29°。

我国标准规定30°梯形螺纹代号用“Tr”及公称直径×螺距表示,左旋螺纹需在尺寸规格之后加注“LH”,右旋则不注出。例如Tr36×6;Tr44×8LH等。

各基本尺寸名称,代号及计算公式如下:

牙型角α=30°

螺距P 由螺纹标准确定

牙顶间隙ac  P=1.5~5 ac=0.25;P=6~12 ac=0.5;P=14~44 ac=1

外螺纹:大径d  公称直径

              中径d2=d-0.5P

              小径d3=d-2h3

              牙高h3=0.5P+ac

内螺纹:大径D4=d+2ac

              中径D2=d2

              小径D1=d-P

              牙高H4=h3

牙顶宽f=0.366P

牙槽底宽w=0.366P-0.563ac

螺纹升角ψ  tgψ=P/πd2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找本螺纹国标仔细看看,很多都是规定好的推荐值

上面有详细的计算公式

谢啦!找了很多地方就是找不到,应该会对我们有帮助吧,真是费劲啊!

网友:
GB/T5796 好像已有2005的版本。
GB/T12359 和JB/T2886 也都已经升到2008的了。

网友(2012-10-29):
螺纹的一种,牙型角:公制为30°英制为29°。

我国标准规定30°梯形螺纹代号用“Tr”及公称直径×螺距表示,左旋螺纹需在尺寸规格之后加注“LH”,右旋则不注出。例如Tr36×6;Tr44×8LH等。

各基本尺寸名称,代号及计算公式如下:

牙型角α=30°

螺距P 由螺纹标准确定

牙顶间隙ac  P=1.5~5 ac=0.25;P=6~12 ac=0.5;P=14~44 ac=1

外螺纹:大径d  公称直径

              中径d2=d-0.5P

              小径d3=d-2h3

              牙高h3=0.5P+ac

内螺纹:大径D4=d+2ac

              中径D2=d2

              小径D1=d-P

              牙高H4=h3

牙顶宽f=0.366P

牙槽底宽w=0.366P-0.563ac

螺纹升角ψ  tgψ=P/πd2
我对于这些符号还真是不了解,有个举例就好多了,我们做丝杠

网友(2013-10-13):
网上搜索一下,有网友放上了几何尺寸计算软件,还有人用EXCEL表制作了强度计算程度。很好找的。
不知道怎么上传附件,不然我就传上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