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做的弹簧可以“弹”么?看我的!

楼主(2011-09-17):
另外,论坛里那个第五版的机械设计手册第2卷解压能用么?我没找到第二卷 正在下,要一百多几分呢

楼主:
据说这个在装配里面很有用呢
还没学习到这样的装配动画
在三维网上看到的  用扫描 选按路径旋转  然后输入3600度

网友:
这是用什么软件绘制的呀

网友(点评):
当然是solidworks啊~~不然还发在这个版块里

网友:
研究一下

网友:
顶一下。我下载了。发言怎么这么难。

网友:
挺不错的,支持一下!

网友(点评):
多谢支持,大家都没有自己画试试么?很容易就画出来了么?有几个画出来了 说下道道嘛

楼主:
貌似做不成动画  好像是需要链接什么的吧

网友:
我按楼主所说的做出来了  可是怎么让它弹起来~

网友:
坐等高手

网友:
这个简单,就是螺旋线上长度与圈数。这之动态修改。

网友:
新人来学习的,支持楼主分享!

网友A:
有高手 讲解一下嘛!!详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高手 讲解一下嘛!!详细的!

运动仿真吧。。。。。。。。。。。。

网友:
有点神奇,任何一个软件都深不可测,要学精太难了,要达到随心所欲得见多识广,多画多练

网友:
弹簧倒是可以做的出来 至于动画还真不会 楼主没说是怎么做的,不厚道啊。

网友:
不知道这个动画怎么实现的,期待

网友:
分别画竖直的线和圆2个草图,做扫描。竖直的线不要约束高度尺寸

网友:
楼上的qq389512919  高手,你说的是做弹簧,怎么让它可以“弹”呢

网友(点评):
用光标拖动直线一端点,就可以改变弹簧的长短

网友:
摸索了几天,才做得这样,希望得到高人的点评(运用了动画来模拟)

网友:
引用 楼主:
据说这个在装配里面很有用呢
还没学习到这样的装配动画
在三维网上看到的  用扫描 选按路径旋转  然后输入 ...

我按照这个过程做了,但是找不到拖动的轴线,没有这个动画效果

网友:
高手啊!羡慕!我要努力ing

网友(2012-09-18):
画出来不会弹的   来学习下~~

网友:
这是什么软件做的啊?

网友:
研究了半天还是搞不清楚楼主是怎样拉长变短的

网友:
学习一下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顶一下。我下载了。发言怎么这么难
请问你下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