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1933热锻铝是什么牌号?

楼主(2011-09-17):
各位大侠!
       请问T1933热锻铝是什么牌号,机械性能如何?能不能替代AL12或LD5吗?
请回复lihua-59@163.com!15309165252
       感谢!

网友:
按照美国铝业协会所规定的四位数字体系牌号的规定,1933应是表示一种含铝99.33%以上的材料,
参见:
至于字母T,是否是表示其热处理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