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电磁阀怎么控制两个气缸运动同步

楼主(2011-09-17):
我做个一个开关门的动作,就是用一个电磁阀控制两个气缸同时开启或关闭,但是发现在低速是气缸动作非常不同步,高速是的不同步现象也有,就是速度快了,看不清。
问这事为什么,该怎么处理
谢谢!!

网友:
在两个气缸分别安装节流阀?调节速度,直到同步为止,调试比较麻烦,有没有比我的方法更好的呢,期待高手

网友(点评):
气缸2个接头安装节流阀,逐步调整。这是最常用的方法

楼主:
我以前是怎么用的,但是气缸的位置不好调节,所以就把调速放放在了电磁阀处

网友:
不知道楼主两个气缸实际是怎么布置的,目的就是把两个气缸阻力调成一样就可以了吧
这个没实际经验,期待高手

网友:
做到同步应该很困难,太多得因素可以导致他们不同步,

网友:
用一个气缸同时带两个输出机械结构.

网友:
如果两个气缸的受力环境是一样的  那么在进气,出气口安装节流阀调节是可以,当然楼主说的在电磁阀出直接安装节流阀应该效果会更好,两个气缸的同步性会更好一点,不然要在两个气缸上慢慢调到,同步很麻烦

网友(2012-07-22):
以前也做过,很不好调并且不稳定,期待高手解决

网友(2015-12-22):
速度慢什么原因

网友:
加一个分流阀

网友:
我也等学习   气缸同步的问题

网友:
两个如果都相同型号的气缸   气压也相同   阻尼也应该相同   应该不会这样子,   我看气缸上有传感器 有没有用

网友A(2016-09-12):
前段时间也做了一个需要两个气缸同步顶升一个质量不是均匀分布的平台,一个电磁阀加两个出气节流阀调整两个两个气缸速度,光靠一个节流阀调整效果不好,后来又串联了一个,很难调到两边同步。。。

期待大神给出好的办法

网友(2016-11-22):
引用 网友A:
前段时间也做了一个需要两个气缸同步顶升一个质量不是均匀分布的平台,一个电磁阀加两个出气节流阀调整两个 ...

稍有点同步!速度又慢了

网友:
在气缸出气口装节流阀效果会比在进气口加节流阀效果好。

网友(2016-12-25):
误差累计阻力不同

网友(2022-03-11):
如果调节节流阀不能实现同步的话,可以通过连杆机构或者齿轮齿条机构强制使两个气缸速度达到同步的目的。

网友B:
我们药机设备上的气缸基本都用节流阀调,像接头似的装在气缸上,也好调

网友(2024-12-07):
引用 网友B:
我们药机设备上的气缸基本都用节流阀调,像接头似的装在气缸上,也好调

不会不同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