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CAD问题

楼主(2011-09-18):
     我在我自己的电脑上安装的CAD和在公司安装的CAD是同一个,但为什么在我的电脑上启动CAD时比较快,在公司电脑上比较慢呢?但公司电脑启动PROE时比我点电脑快。公司电脑配置也比我的高。

网友:
这个东西不好说呀,有些软件可以与某些软件有点冲突呀。

楼主:
比如和什么软件有冲突呢

网友A:
IE设置高级选项里的, 检查发行商证书是否吊销。 钩去掉。
搜索一个CAD专杀,试试看。 有可能中毒所致,360软件管家搜索就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IE设置高级选项里的, 检查发行商证书是否吊销。 钩去掉。
搜索一个CAD专杀,试试看。 有可能中毒所致,36 ...

ok,搞定,谢谢!

网友:
我也不太明白,电脑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