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动轴承的动压油膜的压力分布如何测量?

楼主(2011-09-18):
我知道有两种方法可以进行测量
1.在轴瓦上钻孔布置压力传感器然后用信号线将测量信号引出至集线器,再引至显示屏或分析仪(这个只能得到几个关键位置点的压力)
2.在旋转轴上装测量头,由集流器导出,再通过相关运算可以测得(这个可以得到连续的压力分布)
这两个方法很显然第二个更加准确为什么好多人进行油膜压力测试时怎么都经常使用第一个呢 第二个使用的很少 还有第二个可行性如何
谢谢高手解答!

网友A:
轴上装传感器是不是不方便啊?

网友:
他们是不是考虑成本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上装传感器是不是不方便啊?

这个我也考虑过 但是我现在想知道的就是第二种方法如何具体实现 谢谢回复

网友(2011-11-25):
第一种更简便、实用、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