鸿鑫机械空气斜槽、风动斜槽的详细介绍

楼主(2011-09-18):
空气风动输送斜槽是由上下两个槽型壳体组成,中间夹有耐磨、耐高温而透气性能非常好的透气层。空气风动斜糟适用有于输送水泥等易流态化粉状物料,对粒度大、水分多、流态化性能差的物料不宜使用。本槽以高压离心风机(9-19:9-26型)为动力源,使密闭输送斜槽中的物料保持流态化向倾斜向下的一端缓慢的流动。本机主体部分无传动部件,密封操作管理方便,设备重量轻,电耗少,输送能力大,容易改变输送方向,采用新型涂沦透气层等优点。
    空气风动斜槽的安装:
    空气风动斜槽的安装:
    1、一般直线输送安装进出料向下倾斜6--10度,上下槽体及各槽衔接处做到切实可靠的密封(可加垫);
    2、需转弯用90度弯(分左右);
    3、需分岔用三通槽或四通槽并在分岔后加载气阀。以控制流态化物料的流向,保证物料“允气”用风,停用段则能减少风量耗费;
    4、输送线过长或分岔后的下槽体侧面再加风机;
    空气风动斜槽的耗气量计算公式如下:
    V=60×α××L
    式中V—耗气量m3/h
    α—单位面积透气层的耗气量一般为2.0--3m3/m2 min;
    B—斜槽宽度mm;
    L—斜槽长度m。
    5、本斜槽排风在出料槽上槽体排风,经排风管道后应进入小型布袋除尘口,其风量为所需风量的1.5倍,排风口处上槽压力要求保持再0左右。
    空气风动斜槽使用及维修:
    1、开机时先开风机再加料,关机时先停止加料,待料送完(或接近送完)后再停风机,分岔上的风机不用时停机;
    2、输送槽应保持密封,如有漏气、漏粉应检修;
    3、更换涤纶透气层时:
    a、裁剪,按要求的尺寸将透气层裁剪好,用电熨斗(或加热的钢条)将切口处加热封锁,防止扩散;
    b、打孔,用略小于安装螺栓直径的铁棍加热,在透气层四周需要穿孔的部位穿孔。穿孔时注意不要让明火烧坏透气层。若用钻机打孔时,钻机后要用热铁棍将孔周熨热封锁,以防止脱散;
    c、将透气层平铺于冲箱上,穿过螺栓,四周加铁条压紧,拧紧螺冒即可使用;
    d、压条(或法兰)应去刺,焊接处磨干;
    e、为保证密封,可在透气层下表面四周涂抹高分子密封胶(或加10毫米厚毛毡垫)。
      空气风动斜槽特点如下:
    1、直接输送散装物料,不包装,操作效率高,输送量大;
    2、设备结构简单,占地面积小,主体部分无转动部件,重量轻、使用寿命长、维修费用大量降低;
    3、操作人员少,可实现全部自动化遥控管理,费用少;
    4、输送管路能够灵活布置,使工厂设备配置合理化;
    5、既可保证输送物料不受潮、不污损,又可减少粉尘飞扬,改善环境卫 生;
    6、运送过程中能同时对物料进行混合,分级干燥、加热或冷却;
    7、可方便地实现集中、分散、大高度、长距离等各种地型的输送。
空气风动输送斜槽工作原理
  空气输送斜槽利用气流沿管路输送散粒物料的装置。有吸送式、压送式和混合式三种。其工作原理是利用气流的动能使散粒物料呈悬浮状态随气流沿管道输送:
  ①吸送式。抽风机启动后,整个系统呈一定的真空度,在压差作用下空气流使物料进入吸嘴,并沿输料管送至卸料处的分离器内,物料从空气流中分离后由分离器底卸出,气流经除尘器净化后再经消声器排入大气。优点是供料简单,能从数处同时吸取物料。但输送距离短,生产率低。密封性要求高。
  ②压送式。鼓风机将空气压入输送管,物料从供料器供入,空气和物料的混合物沿输料管被压送至卸料处,物料经分离器后卸出,空气经除尘器净化后排入大气。特点与吸送式相反,可同时将物料输送到几处,输送距离较长,生产率较高,但结构复杂。
  ③混合式。为上述两种形式的组合。

网友:
再有点照片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