铰孔孔口有毛刺

楼主(2011-09-18):
工件材料为20#钢,调质处理至硬度HB250~300,孔径:D14.977(+/-0.013),使用硬质合金涂层TiN铰刀以及金属陶瓷不涂层铰刀,切削速度100m/min, 每齿进给0.06~0.08mm/齿,
加工10孔左右,孔出口处均出现细小毛刺,怎样消除毛刺?请问有何高见?

网友:
楼上的老师说的很有道理,同时你选用的铰刀是不是直齿的?要是孔预先倒角了,选用螺旋齿铰刀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的,同时寿命也比直齿的铰刀耐用

网友:
持续关注!这个问题很有必要解决,呵呵

网友:
铰孔对前面的钻头也有很高的要求,前面底部要是光洁度很差,那也会影响到铰孔的质量.还有上面也说了,在铰孔之前有必要对孔进行倒角.
我看材料的硬度不高,加工中又出现毛刺等问题,那也可选用锋利一点的铰刀,如白钢刀\螺纹型,可以不加涂层等.还有我看你给的切削速度为100这么算下来,那你的转速不是要2127了?我想太高了吧!也可以调一下参数,进给的话差不多

网友A:
铰玩孔后,能否锪孔去毛刺?

网友(2012-07-19):
我们提供专用孔去毛刺刀具
18606253286 王先生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铰玩孔后,能否锪孔去毛刺?

这个不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