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做结构分析时找不到Mechanica 分析/研究

楼主(2011-09-18):
proe做结构分析时找不到Mechanica 分析/研究,哪位高手告诉我怎么解决啊

网友:
要安装此模具块, 才能做分析

网友:
你用的破解文件有问题。我也于到这样的问题。解决方法:在切换倒分析模块是勾选“有限元模式”进入后,单击“编辑”下的分析模型类型,不再勾选“有限原模式”重新进入。就会有分析按钮了。留下QQ:782830040以便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