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抓压力太小粗车中会掉件,加大点压力就出现椭圆

楼主(2011-09-18):
卡抓压力太小的话工件在粗车过程中会出现掉件现象,再加大点压力就出现椭圆现象了,当时在床子上尺寸挺好的,拿下来就椭圆0.1MM了。应该怎么办?

请高手赐教,谢谢,

网友:
这是装夹变形所引起的,把你的零件图发上来,让大伙给你出出主意!

网友:
做个专用夹具,让工件夹紧圆周均衡受力

网友:
我们公司也出现过这种问题,卡盘夹不紧。我们卡爬有问题

网友:
增加工序·分粗车·和精车·

网友:
车 一个套 锯开一口  材料别是软的

网友:
增加接触面积。

网友:
增大卡爪的圆弧接触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