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车刀可以加工金钢石?

楼主(2011-09-18):
我有个客户他磨玻璃用的金钢石砂轮,想把外径车一刀。砂轮表面有金钢石,请问有什么材质的刀可以加工。

网友:
金钢石本身就可以了。别的没用。

楼主:
谢谢,那哪里有金钢石的车刀买了

网友A:
应该上磨床磨削吧

网友:
金刚石是自然界最硬的物质,它的加工方法只有金刚石磨金刚石或者热化学法,好象也没有什么特种加工的方法.

网友:
应该是用外圆磨磨削

网友B:
没有别的办法,我知道首饰用的钻石一般都放电或线切割,或者激光加工的,常规的方法是行不通的,

楼主:
普通的修砂轮的金钢笔可以磨削吗

网友:
很简单的嘛~以柔刻刚.用紫铜慢慢修就能修掉.我也是听一为老师傅说的

网友:
不是用车的,是用软质砂轮磨,有这样的小工具贩售的。砂轮修整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别的办法,我知道首饰用的钻石一般都放电或线切割,或者激光加工的,常规的方法是行不通的,

哥哥  钻石可以线切割的哇?  小弟不是很明白。。。不知道哪些东西可以线切割  。。。

网友:
兄弟,是定芯砂轮吗?砂是电镀镍结合上去的,先用电解方法去掉镀层,再车。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也最常用的方法,用一块同样材质的旧或破砂轮,用手拿着轻轻的修磨,如要求平整度较高,要固定在专用夹具上修磨。

网友:
那么硬的东西,怎么车嘛,只能用软的砂轮去修磨。

网友:
应该是用磨削的方法,没听说过用车削的方法。

网友:
线切割钻石。。。。。。。。。。钻石是导电的么?

网友:
车金刚石?   楼主是不是有点。。。。。    用铸铁修整金刚石砂轮效果不错  仅供参考

网友:
我也想知道此类东西的加工方法

网友:
我用工业纯铁,修的。还可以

网友(2011-10-18):
物理加工可能已经不行了,估计得用激光了

网友:
以柔刻刚,慢慢来吧................

网友:
磨削加工好像不行吧,还是考虑其他加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上磨床磨削吧

我也感觉是必须用磨削加工,切可能吗?求高手鉴定

网友:
个人觉得以柔克刚,用铜或纯铁来磨。其他的还没有想到

网友:
建议楼主不要以钢制钢 建议用柔性方法慢慢将其腐蚀掉 否则金刚石 过硬 用其他道具不划算吧?

网友:
路过,看一下,也学习下!

网友:
砂轮都是用粘结材料加硬质材料,粘结材料都不是太硬,所谓休整也只是将粘结材料打掉,起到平整的效果。自然界中金刚石是最硬的材料了,实在是想不出有什么车得动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