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一设备,需要用一普通液压缸作为平衡缸,请教

楼主(2011-09-18):
公司一设备,现在需要用一普通液压缸作为平衡缸使用,液压缸安装方式为竖直安装,平衡一动力装置的自重。
我现在用一背压阀作为平衡设备,压力调节为6MPa(机械人员设计压力),背压阀的进油口处我安装了一个单向阀,油缸的进油口也是在P口,现在出现问题,当动力装置下行时,压力增大至15MPa,但是液压系统的压力还是6MPa。

小弟请高手帮忙分析下,这是什么原因。
另,小弟新手,如有高手可否指点下,这种平衡油缸的阀块或者油路应该怎么设计。
再次感谢出手相助的高手。 感谢 感谢

网友:
您描述的很多信息不清楚,可qq细聊,看是否能帮您忙!qq:290066235

网友:
把背压阀和单向阀去掉,换成三通减压阀。
注意保证油液清洁度。

网友:
应没这么复杂吧,没见系统原理图,只是估计,传张图好分析。我这边没你说的这样,不用背压阀和单向阀的。用变量泵调至6MPA,这样适宜进给变速,通过单向阀向油缸供油,用个溢流阀在单向阀后旁路做安全阀,单向阀后直接进P口,下行时油缸的油回流溢流,泵的流量将近为0,你用单向法不是闭死了回油?所以P口压力会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