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控制方法,求助

楼主(2011-09-18):
这几个月在搞液压控制,用的是PID算法进行调节比例方向阀,光栅尺检测液压缸滑块的位移,感觉精度控制不是很稳定,不知道一般好的液压控制方法是什么,需要建立液压系统的数学模型吗?有经验的兄弟交流一下啊

网友A:
先要设计你系统精度,这个是算出来的,比如阀精度,漂移,系统响应误差,算完才知道系统能达到什么精度水平,不是先玩一下,发现不行再回头琢磨,这就没辙了,因为系统已经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要设计你系统精度,这个是算出来的,比如阀精度,漂移,系统响应误差,算完才知道系统能达到什么精度水平 ...

主要是我们要做液压系统的控制软件,液压系统是现成的,所以对于漂移、系统响应误差之类的问题只能用软件算法进行调节补偿,主要是想研究一下比较稳定的控制算法

网友:
这块儿不懂,顶贴

网友B:
比例方向阀?什么类型的?零位遮盖量多大?负载什么特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例方向阀?什么类型的?零位遮盖量多大?负载什么特性?

华德的4WRE型比例方向阀, 好像是仿照力士乐同类型做得阀,阀芯是负开口的,负载的话是2mm左右的板金,折弯用的

网友:
负开口等于是存在较大的控制死区,于控制本身很不利的;华德的比例电磁铁性能比较差,也会影响你的控制的

网友C:
分段控制,接近目标时降低比例。
通常控制PI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分段控制,接近目标时降低比例。
通常控制PI就够了。

行程固定的话PID调好后还是能控制精度的,但把行程距离一改,精度就不行了,还要重新整定PID,现在主要遇到的是这个问题。还有一个是双缸同步的问题,我查了下相关资料,现在液压控制里面一般都用“主从控制”,还有个“同等控制”的方法不知道有没有用?

网友C:
两段控制较好。
电机是主从控制的。
双油缸是取中间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段控制较好。
电机是主从控制的。
双油缸是取中间值。

我们这边的液压系统是单电机、单油箱、单溢流阀,经过两个比例换向阀进入两个液压缸的,你说的这个双油缸取中间值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两个位置传感器的中间值。
不要说没有反馈,那就难控制喽。

网友:
用伺服阀!精度会更高!再加 上一个好的控制系统就可以满足要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