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焊条与无磁不锈钢进行电焊后可以无磁?

楼主(2011-09-18):
本单位正加工进口无磁不锈钢:DNM110,由于加工过程中需进行焊接,什么牌号的焊条与无磁不锈钢进行电焊后可以无磁或微量的导磁?
特求助各位高手前辈!

网友:
简单就无磁来说,316L 就可以。其他高镍焊条也可以,但是价格比较高。
另,若带弱磁,可以做固熔处理,也可以消除掉磁性

网友(点评):
恕我愚钝,不锈钢不是氩弧焊吗?能用焊条?那配套的是什么焊机呢

网友(点评):
首先,你不是用氩弧焊么?为什么不用?客观条件限制? 另外,电弧焊条也是有的阿。很多牌号不锈钢都是可以电弧焊的阿。

楼主:
我以前用A302焊条,但是焊后磁还是有点强,那我再用316L试下

网友:
316L可能是焊丝吧。。。。。

网友:
铁素体和马氏体是有磁性的。
只有奥氏体不锈钢才是无磁的,但前提是必须完全奥氏体化才行。一般这个比较难,所以,在焊接奥氏体不锈钢时会有铁素体含量的要求。
固溶处理只是将不锈钢中的碳化物回溶到奥氏体中,提高耐腐蚀性和抗氧化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