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T冲床的公称力,请教

楼主(2011-09-18):
冲床公称力2000KN   公称力行程6MM  滑块行程180MM
两个产品一个周长280MM 厚度14MM
             一个周长470MM   厚度10MM
小弟很想知道冲床如果加工14MM厚的时候再接触板材,压力能丢失多少?(实际有多少吨)
                                  加工14MM厚的时候再接触板材的时候的压力能丢失多少?(实际有多少吨)
小弟学历比较低,没接触过这些公式,希望前辈能给解答一下,小弟不胜感激!

顺便请教一下冲压师傅们上面的两种产品敢不敢做,如果做怎么解决公称力行程上丢失的压力和超保险系数的加工
前提,晚辈已经买不起更大型号的冲压设备了
这台200T的再我们这边镇上还是第一台。(27W)

网友:
冲床的说明书里可能可以找到能力曲线,或者直接问冲床厂。
公称力行程6MM ,加工14MM厚的时候压力可能只有40%左右,或许还要低一些。

周长280MM 厚度14MM,按软鉄料算,约在125吨力;
周长470MM 厚度10MM,按软鉄料算,约在150吨力;
从数据来看,应该会冲不了的,勉强冲很快就把冲床搞坏了。

网友(点评):
...买了设备半年了至今闲着。。郁闷 改成斜口的凹模会不会强点。。。

网友:
查下设备说明书上的许用负荷图就知道了

网友:
麻烦大了    麻烦大了   麻烦大了

网友(点评):
汗,前辈,别说这么恐怖啊

网友:
建议用液压机加工,就是效率低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