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伯德图,求助

楼主(2011-09-18):
如图所示 :伯德图输入量为 外负载改变量, 输出为阀芯移动量, 求伯德图分析结果, 反应速度 ,稳定性等性能。

网友A:
伯德图存在一定问题:1从伯德图上图看系统是比例+两个一阶惯性环节组成,从下图看则好像是存在两个积分及两个一阶微分环节,这是矛盾的;2amesim软件不太熟悉,楼主能否给出一个普通的液压原理图以便大家仔细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伯德图存在一定问题:1从伯德图上图看系统是比例+两个一阶惯性环节组成,从下图看则好像是存在两个积分及两 ...

       老师!伯德图我还是第一次看到,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用的?还有那个上面是“量的部分1级”(我英文不好不知道是不是),那个“量”是什么量啊?还有老实说上图是比例+两个一阶惯量环节组成,下图是两个积分及两个微分组成,老师能给分析一下吗?谢谢老师!!

网友:
不好意思看错了那是位移幅度呵呵!!!!

网友:
伯德图不是几句话说清楚的。它是用来对系统自身特性描述的,由于过去数学手段,特别是没有计算机的时候,用来分析控制系统的手段,属于频域分析。现在计算机技术先进了,用的时域分析更多一些,也更直观了。伯德图的东西可以参考有关古典控制理论或者自动控制原理教材,都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