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钣金好做吗?有图~~~

楼主(2011-09-18):
这个钣金怎么做好呢?

从后面看

从下面往上看,

?????

网友A:
两边侧板采用激光切割加工或者数控冲切加工。激光加工效果较好。
中间半圆弧+部分整圆可采用等直径钢管剖分开,不规则圆弧部分可采用折弯或者成型模具制作。
然后将所有零部件拼接组焊在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边侧板采用激光切割加工或者数控冲切加工。激光加工效果较好。
中间半圆弧+部分整圆可采用等直径钢管剖分 ...

网友:
看起来好复杂的样子啊,学习

网友B:
看看好象很复杂,其实做做很简单,就是不知道几个孔的要求高不。问下楼主是不是送料机构上的一个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好象很复杂,其实做做很简单,就是不知道几个孔的要求高不。问下楼主是不是送料机构上的一个东西

是的

网友:
其实任何东西要做的话都不难,难在怎么低成本的做出来。

网友:
初步看,三部分加工,再焊接。问题是,那个圆弧的中间部分怎么弯曲到和底孔的弧度相匹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边侧板采用激光切割加工或者数控冲切加工。激光加工效果较好。
中间半圆弧+部分整圆可采用等直径钢管剖分 ...

强烈赞同,我们厂之前做了一个类似的构件就是这样做的,切管的时候如果有条件还是用相贯线切割机效率比较高,也准确,不过我们刚开始用手持切割机做的,比较粗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