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型自动钢筋弯箍机

楼主(2011-09-18):
经济型自动钢筋弯箍机
整机用7.5kw普通电机驱动完成,可实现弯曲,送进,剪切,矫直一体化完成,完全可解决钢筋加工过程中矫直,剪切,弯曲等工序的繁琐和消耗人力的问题。该设备直加工方形和矩形箍筋,造价低廉,使用性强。适合建筑工地,和小中型钢筋加工商使用。

网友:
传几张照片就好了

楼主:
10MM钢丝同时两根,每分钟可加工可加工20到30个箍筋。变长误差正负3mm。5-6万可购置一台。

楼主:
部分图片,,,,,,,,,,,,,,,,,,,,,,,,

网友(2011-12-30):
有成品整机的照片没?还是只有设计图?

网友:
求成品整机的照片,最好附一份产品说明,适合的话,会采购一台。

楼主:
研发中,,,,,,,,,,,,。是否有市场?

网友(2012-05-17):
是全自动的吗?

楼主:
肯顶那,但是不可以反弯,只能弯曲方箍

网友A:
楼主想推销机械就来多点样机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想推销机械就来多点样机图片

不是销售机械的,只是自己设计的,给大家分享下

网友B:
照图片看,你的两个矫直机构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照图片看,你的两个矫直机构有问题。

为什么
欢迎一起讨论

网友B:
两组矫直机构最好按九十度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组矫直机构最好按九十度放置。

不用的,矫直轮上是V槽,这样的结构在国外同类产品上都是这样的,完全可以矫的直钢筋,当然成90度也可以的

网友B:
知道有V槽,但是改成九十度的话效果比你这个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知道有V槽,但是改成九十度的话效果比你这个好很多。

这个我们有类似的产品的,没问题一样能用

网友:
我看到的矫直轮都是按照九十度布置,方向一致的在调直方向上矫直效果好,但是九十度方向上效果不是很好。有兴趣试一试。有个问题问一下啊,你设计弯曲机构时,弯曲钢筋的扭矩是怎么算的,我算了感觉偏大。有公式还是经验判断?
.

楼主:
我是按抗拉强度算的弯曲扭矩,一般三级钢屈服强度450MP.而大致上抗拉强度的0.8-0.9倍就是屈服强度,算出来在根据一些经验和现有同类产品比对,最后确定的扭矩。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按抗拉强度算的弯曲扭矩,一般三级钢屈服强度450MP.而大致上抗拉强度的0.8-0.9倍就是屈服强度,算出来在 ...

我是根据一些公式,加些延伸率。还有个硬化的关系。按照你的设计实际使用过吗?

楼主:
我们基本上都在用; j( @! t4 n2 }" F
你是做什么设备的,有兴趣加224083058QQ群

网友(2012-12-01):
渴望成品图

网友(2014-03-13):
要是有图纸看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