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管上加工梯形螺纹的便捷方法,请教

楼主(2011-09-18):
长4000外圆110,管子,通身加工两根梯形螺纹,左右旋各一根。螺纹宽5,单边深4,两根螺纹交叉呈菱形、用普通30车床。怎么加工快些、、?

网友:
怎么加工快些、、?!
楼主自己用的是什么工艺?你管子壁厚多少

网友:
4000长?用普通的30车床,我怎么感觉做不出来啊?

楼主:
壁厚8个左右。可以加工,做出好几根来了。

网友:
那就用以前的方法加工不是可以吗,难道很慢吗?可否考虑一下根据之前的加工方法,合理的安排一下车刀,来个双刀车梯形螺纹,是否可以减少修螺纹的次数,节省点时间

网友:
如果数量较大,可以考虑做专用的旋风铣。因为太长,如考虑旋风铣,最好是做心轴,防止加工时由于受力较大出现较大的振纹。

网友:
楼上的人家要车床加工你让用旋风铣!人才!LZ这个螺纹具体是什么规格不知道,一般来说梯形螺纹以TR螺纹居多,这样的螺纹有现成的螺纹车刀!

网友:
左右两个螺纹交叉用数控车最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