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stercam] 我的mastercam装起来打不开,求高手赐教

楼主(2011-09-18):
我们最近在上CAD/CAM的课,我装了一个mastercam想自己学,可装起来打不开,求各位高手赐教该怎么办?(我已经破解成功了,也汉化了)

网友A:
这是系统有问题!
如果多次都是这样,就卸掉重新安装,不行很可能要重新装系统哦!

网友:
我遇到这种情况太多了,最后换了硬盘,因为所有的方法都试过了:换版本,换系统,换杀毒软件,用修复器...
还有一个折中的办法,用虚拟系统试试,推荐prayaya,这个很容易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系统有问题!
如果多次都是这样,就卸掉重新安装,不行很可能要重新装系统哦!

不会吧,我重装的系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