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 密码问题,请教

楼主(2011-09-18):
FANUC 3211密码输入正确  3202 9000号可以改为1或0  8000号也可以改为1或0
改为1为锁 0为开
可是全改为0之后9000——9999程序打不开 8000之后的程序可以打开、
这怎么回事?
叫机床厂商来弄过 可以打开9000,8000的程序

现在又不行了 !
有谁知道是怎么回事?

谢谢!

网友:
系统的来路正常吗?

网友:
我来顺便问下,哪位朋友知道北一大隈的630卧加的密码多少

网友:
确认3210显示为0,3202的NE9和NE8都为0,再说。

网友A:
#3210和#3211相同时才可设置#3202.9=0~~

网友(2011-10-18):
俺来学习了,之前没接触过

楼主:
系统来路正常。。。。。

网友(2012-09-01):
3202#6改为0是屏蔽9000-9999.#4是不可更改程序,但是可以看到程序,3211密码是锁住3202的就是说3202你改不了0或者1的,除非密码正确

网友:
引用 网友A:
#3210和#3211相同时才可设置#3202.9=0~~

#3202.9=0~~????

网友(2012-11-03):
Okuma+Orp就大畏超级用乎密码

网友:
Okuma+Osp就大畏超级用乎密码

网友(2015-04-04):
密码忘记解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