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机床精度还是相信三坐标测量结果?

楼主(2011-09-18):
加工中心做了工件以后要测量,三坐标测量下来发现结果和我编程的坐标点有偏差。
工件测量的是几个孔之间的距离和位置度,公差都是+-15um,可一次做完8个工件下来,有的尺寸全部都好有的个别不好,不好的工件有的是中间尺寸有的测下来最大的可以达到+25um或-30um,孔都是精镗出来的,加工余量0.8,光洁度3.2左右。

机床是半年前新买的国产机,往复精度0.5um下。怀疑是三坐标有问题,每个孔取四个点就测量了,想着有点悬。

大家说说看,我是相信机床的精度还是三坐标的测量结果?

网友:
这种情况难说,你就保证你的零件拿下来以后不会发生尺寸走动?不知道楼主什么活,多大孔,如果允许的话,做好后先在机床上用内径量表量量看,再上三坐标,一测便知孰是孰非。再说一句,三坐标的测量跟见坐标系有很大关系

网友:
反正我不相信三座标,三座标检测只能作参考。
要准确也有办法,同一工件重复测量三次或五次,取平均值。

网友(点评):
“同一工件重复测量三次或五次”如果结果一致性好,则说明三坐标结果应该正确,如果一致性不好,说明三坐标的结果不可靠。

网友:
三坐标只是作为参考。

网友:
我们这里测量依赖三坐标。测量结果还可以。

网友:
你如果相信机床精度,那还买三座标干嘛。使用三座标,要保证符合设计和使用的原则,三坐的操作要符合规范,工件的放置,坐标系的建立,点的取得等,不同的人,测出的结果有时偏差很大,最好是经过设计人员或客户确认,把测量方法定下来,编个程序就不会有这些问题了。

网友:
还是要相信三坐标,实在不行的话多检测几组数据

网友:
找个标准块校准,用三座标和机床都反复测,分析结果,自然会有结论

网友(点评):
机床也能测啊

网友:
三坐标是参考数据,也就是第三方数据。机床本身精度可以相信,但还要考虑夹具、刀具等影响。

网友:
三坐标的精度肯定比你机床的精度要高,产生误差是各方面的,比如坐标系的建立,孔的圆度垂直度误差,平面度误差等等。当然也有例外,那就是三坐标坏了,所以若你有疑问,可换台三坐标测量下

网友:
三坐标多测量几次,多取点;然后把零件在你机床上再测量几次,看看差异。

网友:
这个还要注意:不同的人操作三坐标也会有差别;不知道是否楼主自己测量?

网友:
应该相信三坐标测量结果!有矛盾可以再测一次看看。注意改善加工工艺过程吧!

网友:
是什么品牌的国产机,精度那么高0.5um,质量到底可靠不可靠,0.5um的精度是用什么设备校验的,同时刀具的磨损,高精度尺寸是需要考虑零件的热胀冷缩的,实际测量的是在什么温度下测量的?

网友:
三次元 精度是比较差的0.01mm;

网友:
普通数控机床的精度肯定不能和CMM比~~

网友:
我还是倾向三坐标,最好能找个标准的量块来测测看三坐标是不是有问题

楼主:
机床是国产的KIWA立加,三坐标是进口的三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的产品,计量所测试下来精度是0.8。

网友:
往复精度0.5um

基本上是胡扯

网友:
找个标准块校准三坐标,然后再测量工件

网友:
对于一个孔,测四个点来确定中心是不严谨的。如果床子稳定,孔圆柱度没有问题则可以。但你说的这种状态不好说。

网友:
当然相信三坐标了。只要三坐标按规定使用,定期校验就没问题。三坐标本来就是测量用的,机床是加工用呢,自己检自己能检出什么来啊。

网友:
我来说两句,我就是做数控铣和加工中心的,这两年国内的立加基本上技术,材质,都很成熟了,而且,立加就那么点东西,没可能说是超0.5道,一般出厂的流程是这样的:
一,复检各项机械精度,

二,检查系统各项参数,

三,试切一个综合样件,主要验证形位公差,圆度,同轴度,直线度,角度,位置度等等,还有出厂之前拷机48小时,检验员根据内控标准检查后方可出厂。

以前也碰到过此类问题,机械各项精度都很好,就是干活不行,用户那边有三坐标,怎么检都不好,什么招都使了,包括在床子跟前我都烧了两毛钱,呵呵,开个玩笑。最后我没用用户的工装,直接那活在床子干,完后托人去省会一家军工企业计量室检,他们的计量室是国家级的,结果检出来好的很,用户也服气。所以建议多从夹具,工装,检验手段上想办法。

网友(点评):
0.5道和0.5μm是有区别的

网友:
我也是觉得三坐标更靠谱点儿

网友:
量测系统的问题比较好确认出来,不是量测的问题,也不一定就是机床的问题吧?

网友:
国产机床精度0.5μm值得怀疑
另外三坐标精度是多少?
精镗孔大小是多少?余量0.8
孔距是多少?
类似情况,我们公司是根据万工显检验结果修正加工中心的程序

网友:
如果怀疑三坐标有问题,就让计量的负责人校准标定,最终还是要用检测报告说话的。否则怎么向客户交代?

网友:
三痤标要注意了解量测时基准取得对不对,对于机床,建议楼主的零件精度高的话要暖机至少半小时达到热平衡再加工

网友:
国产机,打死我都不相信,我只能相信三坐标

网友:
大家好,我是上海柏力仪器的余先生,诚交各位朋友我们主要代理海克斯康,思瑞三坐标,影像仪,希望能和各位合作,您提供信息,重金酬谢。谢谢
联系电话 021-60831587 联系人:余先生

网友:
三坐标是检测设备而且是定期检定的,计量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是判断工件合格与否的的依据,LZ不相信三坐标的检测你加工的工件能叫出去吗?

网友:
1、可以对机床的精度进行检查:2、可以对三坐标的精度进行检查:3、多查几遍精度,看是否一致

网友:
怀疑是三坐标有问题...............

网友:
               同意三楼说的

网友:
厂里的三坐标不同的人检出来能差几MM,真不好说相信谁。

网友:
我是专门搞数控机床的,机床静态精度与加工精度是两码事情,影响机床加工精度的原因很多:机床本身几何精度、机床定位精度、夹具精度、刀具问题、检具问题等。
 国家标准普通立式加工中心镗孔位置度Φ0.05mm,若你的机床可以达到+25um或-25um,就属于正常。
 国家标准精密立式加工中心镗孔位置度Φ0.03mm, 可以达到公差都是+-15um。
 所以,要看你买的是什么类型的机床了?

网友:
我这的三坐标360日恒温,一切以三坐标为准,不符合的产品全部废掉!要以三座标不准,首先三座标本身有保证才行,几十万跟二三百万的差价,肯定有它的原因!

网友(点评):
很正确,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首先要保证工艺科学合理,装夹与拆卸方式对机床加工和三坐标测量结果都有影响的;其次,三坐标测量时,可以多加几个测量点试试

网友:
你用加工中心铣2个方槽,拿到三坐标测一下就知道了。一般测量时,涉及到弧面地方的测量就是不准的,但实际是对的

网友:
三坐标操作方法很重要,当然相信三坐标了

网友:
在加工中定位基准不等于测量基准是经常发生的,有时只有通过3坐标的测量结果才等得出实际尺寸,我建议你还是相信3坐标,那是事实依据,毕竟影响加工设备精度和影响加工实际尺寸的因素太多了。

网友:
这种情况还真不好讲。建议用三坐标检测标准件,这样方便些。

网友:
我信三坐标,不信你的国产机

网友:
这个真不好讲 原因很多  但是 相信三坐标的几率大

网友(2011-12-06):
  我们公司用的是ZEISS精度可以达到1um,公差这么小肯定要扫描几千个点才行,四个点扯淡

网友:
这种结果不是单一哪个精度不好,你要双重考虑,机床你不能保证他不会有误差,三坐标是个参考数据,但你不能全盘否认,不然买三坐标来干嘛,你直接相信你的机床不就可以了,所以话不能说得太绝对

网友(2015-10-09):
三坐标对于孔距的测量是会产生误差的,他和孔形状误差有很大关系,四点测圆是会将圆的形状误差带入到测量结果里的,建议你使用测量圆柱的办法确定孔的位置,再在基准面上计算孔之间的距离,

网友:
三坐标是取三个点成园的测量,我是觉得看测量人的水平。

网友:
相信机床精度? 凭什么? 我是你客户你跟我说这句话就等于你质量是失控状态.
但凡这种精度的, 你必须要有一种控制手段, 而你说的又是位置度 之类的, 还不是检具能查, 所以目前比较有说服力的就说三坐标数据.
就像楼上有位老兄说的, 你不信三坐标可以往复测量多次(同位置), 如果偏差大于公差, 说明这三坐标设备达不到你要求.
三坐标数据也受设备,环境以及测量手法的影响, 但目前只能以此为准.

网友:
肯定是相信三坐标的数据,不过可以重复检测以判断三坐标是否精度有问题,机床在加工中影响精度的因素太多,机床精度只能是做参考的,材料,温度,刀具,工装夹具,加工方法等等都能影响加工的精度,不是说你加工的时候精度达标了零件就一定是合格的,加工完以后的自由状态检测尺寸才是正常的使用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