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母的简单画法螺母的画法

楼主(2011-09-19):
螺母的画法

1.拉伸一个正六角形
2.选择正六边体的top或bottom面草绘一个与六角形相切的圆
3.拉伸去除材料此圆,并设置拔模斜度为75°,设置好要去除的方向

螺母出来了,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用这种方法,推荐下(因为家里没有solidworks所以没有附上图,sorry)

网友:
可以,但现在不用画这些标准件。直接可以调用。

网友A:
求图求真相,貌似画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求图求真相,貌似画不出来……

不好意思,暂时不能,因为这里没有要的软件,你是哪里有问题,怎么画不出来,讨论下,看看能否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暂时不能,因为这里没有要的软件,你是哪里有问题,怎么画不出来,讨论下,看看能否解决

用函数么,不用函数我只能得到一个75deg的锥面!

网友B:
画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画不出来

怎么不行呢 ,我用的是solidworks2008  应该都一样的 画法

楼主:
我迟点上传图片
看看

网友C:
toolbox很好用呀。何必要自己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toolbox很好用呀。何必要自己画呢。

恩,确实很方便,我们也用,只是在这里推荐下方法。

网友:
可以画,不过这些一般都不用画。

网友:
这种方式是可以的,我经常这样干,但是不是用来画螺母,呵呵

网友:
那圆不用再画了,可以直接用原来六边形的圆,选择区域就行了。

而且你说的那3个步骤也画不出螺母。

网友:
这哪能画的出来啊~、、、、、、、、、

网友:
我习惯画一条斜线,再旋转切除。

网友:
这样可以画出螺母  ?  请上图。。。

网友:
我觉得16楼的正解,旋转切除,
其实螺母加工的时候大概也是这样做的吧,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2011-10-21):
现在不用画这些标准件。直接可以调用

网友(2012-03-28):
引用 网友C:
toolbox很好用呀。何必要自己画呢。

是直接用toolbox可以调出标准件吗?
在哪里开那个toolbox啊???

网友:
不好意思,暂时不能,因为这里没有要的软件,你是哪里有问题,怎么画不出来,讨论下,看看能否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