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封圈配合公差,请教

楼主(2011-09-19):
请教:
密封圈配合公差,其中密封圈是用四氟做的  不知道和旋转轴及外圈之间配合公差是多少?

网友A:
密封啥玩意啊,压力多大?

网友:
你这个是动密封,建议用NOK的油封,带骨架的唇形,NOK样本上关于间隙及公差都有详细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密封啥玩意啊,压力多大?

压力不大  是螺旋输送机两端口  粉料不出来就行

网友:
聚四氟乙烯加工以后安装的话尺寸会发生变化,如果压力不大只是粉料的话和轴的配合就用H8/f7,和上面的配合H7/js6,主要考虑旋转的时候轴的负担不要太大,轴承可以选择带防尘盖的那种。

如果是食品的话可以考虑旋转泛塞之类

网友A:
为什么要用聚四氟乙烯呢,用油封,唇型密封都可以,用纯聚四氟乙烯环没法自给补偿,而且多少得留点间隙,长时间粉尘聚集磨损,不知道能否封住,而且好像不太好换;个人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用聚四氟乙烯呢,用油封,唇型密封都可以,用纯聚四氟乙烯环没法自给补偿,而且多少得留点间隙,长 ...

食品级要求,一般油封达不到食品级不能用, 四氟比较耐磨的 而且润滑效果也好  主要是间隙不知留多少是好

网友:
没这种应用经验,我要是设计的话,聚四氟乙烯孔给个H8——H9的公差吧,轴f7吧,不行装配时再修,个人意见,期待师傅级社友指点

网友(2018-08-08):
不知道这个问题是否还困扰你,现在工业可以实现定制化油封加工,骨架油封或者专利的加强油封都可以实现,纯PTFE材质的唇部,以及较硬材质的肩部都符合食药行业的应用,只是成本稍贵。另外,可以询问一下专门做密封材料的平台,市场上应该有这样的密封材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