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基本尺寸是怎样确定的

楼主(2011-09-19):
基本尺寸可以有小数吗?例如一根轴想要它加工出来得到的实际尺寸是直径为5.73-5.74mm之间为合格,那么它的基本尺寸应该是多少?公差应该怎样标注?如果标注成:5.75f6(-0.01/-0.018)这样标注对不对?谢谢!

网友:
应该可以

网友:
可以,有时还要看使用要求

网友A:
基本尺寸是零件的设计尺寸吧,5.73-5.74mm是公差带,基本尺寸的确定与它有关,这个要看你设计时的公差要求,可以查查手册呀,本人理解有限,浅谈一下咯,见谅见谅........希望能有更好的见解哦........

网友:
好像是先有基本尺寸再选公差

网友:
做的话是可以的,至于理论的东西,好久不看书,忘记了

网友:
这个貌似书上都有吧,最终目的还是使用者方便大家都看着也方便就行

网友:
基本尺寸可以有小数,是设计时给定的。有了基本尺寸后再给公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尺寸是零件的设计尺寸吧,5.73-5.74mm是公差带,基本尺寸的确定与它有关,这个要看你设计时的公差要求, ...

但是查公差时,基本尺寸变动,公差也会跟着变动,谢谢您的观注!

网友:
楼主说的基本在理 所以 即使小弟打酱油路过 也还是要顶一下楼主

网友:
这个也比较迷糊。
不过要是有轴对应的孔来做参照的话,还是比较好定的。
难道lz测绘的时候碰倒的问题?
那样的话有的东西可以调一调,算算各种力,和配合的话,没问题就自己整体跟着调呗,怎么方便怎么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