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箱制作的技术要求,求助

楼主(2011-09-19):
我想制作一个0.9立方米的油箱,不知道都需要什么样的技术要求,希望大家能赞助一份谢谢!!

网友A:
是系统用的油箱么?如果是得话看看下面的有没有帮助。首先需要根据装配方案确定油箱的长宽高的尺寸大小,然后便是一些注意的事项:为了油箱便于后期维护的清洁工作,需要设计成方便清理的结构,比如油箱盖做成活的,或者在油箱侧面加人孔法兰。为了观察油箱内的液位,需要加液位计。根据系统需要看是否需要加加热器或者是冷却器。油箱需要设置能够放油的阀门.900L的油箱板厚可以选择4-6mm,具体根据实际称重量而定。为了便于搬运,油箱需要设置吊装点,如果采用叉车搬运,则需要油箱加腿将油箱整体支撑起来。油箱做完后需要进行酸洗、喷砂等处理.不知道有没有帮助,班门弄斧了.

网友(点评):
谢谢很有用!!不过我的油箱设计出来了,是想要一份图纸上注明的一些制作要求

网友B:
1、焊接要求
2、热处理要求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是系统用的油箱么?如果是得话看看下面的有没有帮助。首先需要根据装配方案确定油箱的长宽高的尺寸大小,然 ...

1.焊接需要采用里焊、注意焊接质量
2.油箱需进行酸洗、喷砂处理。
这两点是要再技术要求当中体现的吧,其他的再加上你自己的一些要求就可以了,没那么严格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1、焊接要求
2、热处理要求

还需要热处理吗?是焊好以后再回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焊接需要采用里焊、注意焊接质量
2.油箱需进行酸洗、喷砂处理。
这两点是要再技术要求当中体现的吧, ...

用做防锈处理吗?做的话要做什么样的防锈处理?

网友:
1.焊接需要采用里焊、注意焊接质量
2.油箱需进行酸洗、喷砂处理。
这两点是要再技术要求当中体现的吧,其他的再加上你自己的一些要求就可以了,没那么严格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需要热处理吗?是焊好以后再回火吗?

哦,不好意思,不是热处理,就像五楼说的焊后酸洗,内表面可涂防锈耐油漆

网友:
至于防锈嘛你可以喷防锈底漆,比如环氧云铁这东西,底漆喷完了再喷上你要求颜色的外漆。这方面喷漆的厂家很专业。

网友C:
连续里焊、喷砂、酸洗中和后,喷漆,内部油漆必须要耐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连续里焊、喷砂、酸洗中和后,喷漆,内部油漆必须要耐油的

谢谢!!

网友:
其实,只需查查有关的手册,很容易的。

网友(2011-10-28):
我们公司的技术要求是:
1 焊接后酸洗磷化,不允许有锈蚀现象
2 箱体内部涂防锈漆

网友:
还要要求做做密封性试验

网友:
没有特别的要求,保证油箱的长宽高比例适中,利于面板布置,面板与箱体可拆卸,加个液位计底脚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