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杆机构的原理,请教

楼主(2011-09-19):
最近在某企业看到图示这样一个四杆机构,原动件1绕机架做小幅摆动,幅度很小,大约只有几度(2-5度),执行件3做水平往复运动,运动幅度大约有30多CM,因为尺寸不很确定,自己回家后画图分析,总是感觉达不到实际的运动效果。
请大家帮忙分析分析,谢谢!

网友:
机构自由度为1,这样看更合理一些:

网友A:
先纠正一下,这是个偏置曲柄滑块机构。是以滑块为主动,来实现曲柄1来摆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纠正一下,这是个偏置曲柄滑块机构。是以滑块为主动,来实现曲柄1来摆动的。

谢谢,确切地讲是偏置曲柄滑块机构,但也属于四杆机构范畴

另外,您说的滑块为主动,其实这样确实更容易理解,但在现场看到的滑块是终端,应该是曲柄做了主动件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确切地讲是偏置曲柄滑块机构,但也属于四杆机构范畴

另外,您说的滑块为主动,其实这样确实更 ...

我感觉从作图的角度,不能很好解释:当曲柄只做小幅摆动时,滑块可以实现比较大范围的往复移动

网友(点评):
简图有缺失,在不完整的图里做分析是得不到 理 。

网友:
连杆够长就应该可以达到啊

网友B:
滑块移动距离用作图法很简单,即在杆1的端点以杆2长度为半径画圆,与滑块直线的交点,即为移动后的位置

用数学公式来推导的话,其实就是以杆2为三角形的斜边,在竖直边长度减少或扩大"德尔塔"的情况下,水平边的长度变化

设水平边为a,垂直边为b,斜边为杆2长度L
初始有L^2=a^2+b^2
在垂直边缩小德尔塔(打不出这个符号,用e来表示吧)的情况下
a1^2=L^2-b1^2=L^2-(b-e)^2
经过化简,大约为水平边变化量=e*b/a

即杆1摆动e的幅度,滑块的行程可以放大b/a倍,其中b为滑块铰点到杆1杆2铰点的竖直距离,a为滑块铰点到杆1杆2铰点的水平距离

游客

网友(2012-03-30):
有理有据~~~~

楼主(2011-09-20):
引用 网友B:
滑块移动距离用作图法很简单,即在杆1的端点以杆2长度为半径画圆,与滑块直线的交点,即为移动后的位置

...

感谢你的推导,我按你的图修改了一下
数学学得不好,我本意也是这样推导,只是从做图上看感觉L应该没有实际的大,我画图的比例是大概按看到的实物画的。滑块行程与杆B的长度接近

网友(点评):
建议您再去看看实物,看看驱动是在哪里。

楼主:
只有滑块跨到另一个可行域,即在两个可行域里运动,则可实现大行程,但这好象不合逻辑

网友:
角度那么小   能走那么长???有点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