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放时间长了 有锈斑怎么处理 望高手帮忙

楼主(2011-09-19):
公司有一箱齿轮 放的时间长了有锈了 怎么办

补充内容 (2011-9-20 10:05):
此齿轮为展会用齿轮 只为展品用 请高手回复 是否采用喷涂 或采用什么其他的方法

补充内容 (2011-9-20 10:05):
做到尽量美观

网友:
扔掉~~~ 如果是高精度齿轮的话(比如5级以上的),一点黄锈就能使得齿形,齿向的精度丧失。直接扔掉。

网友:
哪要看是什么等级的齿轮,干什么用的再说

网友:
可以除除锈的

网友:
先酸洗再磷化。

网友:
直接重新抛丸,然后在发蓝处理

网友:
可以发黑,光亮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