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为SKD11的压轮,压槽上有剥落,何故?

楼主(2011-09-19):
给位大虾好!小弟在作业过程中,将1.8mm圆形钢丝压成异型丝,压轮材料用的是SKD11。用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发现压轮压槽上发现有剥落现象,请问是什么问题,该用什么材料的压轮好?

网友:
SKD11的材料应该不会有问题啊,有没有热处理?方式是什么?或者需要表面镀钛?压槽圆弧过渡是否足够?

楼主:
您好,是经过真空热处理的,HIC 60~62。表面是没有经过镀钛的。过渡圆弧可以的。您看,会是什么问题?

网友A:
只用SKD11 压过焊锡丝,没这个问题,路过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用SKD11 压过焊锡丝,没这个问题,路过帮顶!

谢谢楼上的,有木有11字

网友B:
如果是剥落,应该是材料有质量问题。
另SKD11国内绝大部分是国内产的,国产的好的不输进口的,但差的就不好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剥落,应该是材料有质量问题。
另SKD11国内绝大部分是国内产的,国产的好的不输进口的,但差的就不好 ...

那也就是说如果质量ok的话,SKD11的材料是可以用的吗?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

楼主:
轴承钢 GCr15的材料可以用否?

网友:
SKD11的综合性能比GCr15要好得多

楼主:
可是质量好的SKD11难买啊

网友:
1.8mm圆形钢丝,材料的什么牌号?高碳还是中低碳,是碳钢还是合金钢?还有是什么热处理状态下做、具体异性时什么样子的?这些你都没有说清楚。。。。。。

楼主:
买了轧棍钢,先试试再说,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