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带传动时一定要惰轮吗?

楼主(2011-09-19):
同步带传动时一定要惰轮吗?同步带皮带如何安装到带轮上?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A:
同步带传动不一定要用惰轮,有用螺丝收紧或顶紧的,也有在基座上开长孔来收紧和用偏心来收紧等,具体看什么条件。

网友(点评):
老兄高见。。。我们是有调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步带传动不一定要用惰轮,有用螺丝收紧或顶紧的,也有在基座上开长孔来收紧和用偏心来收紧等,具体看什么 ...

十分正确,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