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A跟宏B有什么不一样

楼主(2011-09-19):
我用过宏B不知道宏A程序是怎么做,不知道那位高手可以发一个宏A来看看!谢谢!!!

网友:
就是比较麻烦一点...用#101~#999代替宏B里面的数字..然后再用一些三角函数的代号就可以了...一开始编的很晕..但是习惯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