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克参数写保护

楼主(2011-09-19):
我把菜单打开,参数也是可写入,但是改参数的时候就显示写保护

网友:
G46.3到G46.6~~一个个试过来~~

网友:
写保护 的钥匙开了没有

楼主:
钥匙开了,什么功能都能用,就是菜单里的那个3202改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钥匙开了,什么功能都能用,就是菜单里的那个3202改不了,

#3202是O8000~O9999程序的保护参数之一,需要#3210和#3211参数都等于密码时才可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3202是O8000~O9999程序的保护参数之一,需要#3210和#3211参数都等于密码时才可修改。

具体怎么改啊,机床是斗山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具体怎么改啊,机床是斗山的

你是要修改3202.4?密码都是机床厂设的,去问斗山吧,不过你要改这个干嘛?O9000以后的程序都是机床厂程序,最终用户不应该有这个权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要修改3202.4?密码都是机床厂设的,去问斗山吧,不过你要改这个干嘛?O9000以后的程序都是机床厂程序 ...

因为我要打开8,,9开头的程序,前几天还可以的,不知道 被谁改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为我要打开8,,9开头的程序,前几天还可以的,不知道 被谁改了

这个你要去问机床厂商~~另外我想了解下你打为什么要打开这些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你要去问机床厂商~~另外我想了解下你打为什么要打开这些程序?

因为这是以前编的程序,都好几年不用了,现在删不掉,内存也不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这是以前编的程序,都好几年不用了,现在删不掉,内存也不多了

O9000以后不应该是机床厂的程序嘛……囧……

楼主:
我只删除8开头的,9开头的也有以前编的子程序

网友:
没有密码,没办法修改9000号以后程序的,还是向厂家要密码吧

网友:
找下说明书看看  貌似有个权限的密码  分4级呢

楼主:
哦3210这个选项别的机床都是0,我的这个什么也没有,改的话也显示写保护,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3210这个选项别的机床都是0,我的这个什么也没有,改的话也显示写保护,

3210里是程序保护的密码,如果不为0,就代表3210已被设定密码,需要在3211中输入与3210中相同的密码,然后把3202.4设0,才可修改O9000到O9999。
不过你要删O8000到O8999的话直接修改3202.0=0就可以了。

网友B:
谢谢楼主,对我很有用的资料!

楼主:
哎,密码能不能破解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楼主,对我很有用的资料!

我的问题到现在都没有解决

网友(2011-10-27):
、、、、、、、借鉴借鉴、、、

网友(2012-07-05):
你们公司肯定有人在3211里面输入密码啦,斗山机床不会在里面设密码的,如果在3210里面显示0,3211里面就没有密码,如果3210里面没有任何显示,3211里面肯定设置了密码

网友(2013-06-02):
好像8000以上的程序没权限只能编辑不能删除,呵呵,问问厂家吧

网友:
果断的联系厂商呀

网友:
你要把总参数写入开关打开   20是管内存卡通道的吧   3202和钥匙是管程序的吧

网友:
斗山的默认密码好像是123456,上次就碰到过,机床里面都没有9开头的程序!上次搞了好久,楼主慢慢试密码吧!

网友(2013-07-27):
FANUC什么系列的系统啊

网友:
加我QQ8858964,我告诉你用G10改参数,那样不管你怎么锁都没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