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kw三相异步电动机启动问题

楼主(2011-09-19):
大家好:
       我做了一个项目,其中选了一个22kw的三相异步电机,我用的是PLC控制接触器,接触器控制电机直接启动,没用降压启动,也没用星三角转换启动,因为电机启动时负载很小,这样可以吗,我以前都是用变频器启动,没有这样直接启动过。有经验的谈谈吧。谢谢。

网友:
电网受得了,就没有关系,你先核算容量,容量够了,就直接启动,不够,就必须星角,

网友A:
建议还是Y-△降压启动吧!我以前的厂,22kw电机空载启动都是Y-△的。启动电流过大,电源负担重,耗电量极大,电路元件老化也快。

网友:
根据工作环境了  22KW说大也不大 说小也不小

网友:
三相鼠笼形電動機7.5KW及以上要根据电网容量而降压启动。
建议楼主还是用星角启动吧。。。。

网友:
有电安全第一

网友:
建议还是Y-△降压启动吧!
安全第一

网友:
建议星三角起动,对线路及低压设备有有好处!我们7.5KW用的是星三角启动,有时还会跳闸。

网友:
不能直接启动,22KW的电机额定电流是多大了,而直接启动时的电流是它的6-8倍,怕了吧!

网友:
 直接启动! 哈人!

网友:
22KW够大了,最好降压起动,

网友:
200KW直接启动都用过,关键看电网容量

网友(2011-10-20):
用22kw的负载还不大啊

网友(2011-12-12):
电源容量足够,就没问题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呵呵,建议安全为上

网友:
三相异步电机启动的时候对电网冲击太大了,不像开关磁阻电机启动电流仅为额定的20%……

网友:
可以直接启动,我在1994年的项目中,用PLC控制的电机,比22KW大,没有问题。

网友:
交流异步电机,我一般这样用:30kw以下直接启动,30~75kw星——三角,90kw以上自耦降压

网友:
最好是降压启动,否则容易引起电网电压波动

网友(2012-01-16):
三相异步电机启动是冲击电流很大,是额定的4到7倍,我觉得还是改进一下好,比如用星三角降压启动或者其他软启动方法

网友B:
关键是看你厂的变压器的容量,其实在80年代,电机小于你厂变压器的容量的百分之40 都可以直接启动,不是我说的手册上有,现在不提倡了,好多智能设备,压降太大,其他设备就自动保护了停机

网友:
降压吧  星三角 又花不了多少钱

网友:
建议还是Y-△降压启动!!!!!

网友(2012-02-27):
如果负载很小的话应该可以!!

网友(2012-03-29):
降压启动吧!!!!!!!!!!!!!!!!

网友:
还是别这么干好,降压很重要的

网友:
牛人   本想说星三角就够吓人的   建议使用变频器 启动  而且费用也不算高  安全重要啊

网友:
直接启动。是万万不行的。迟早出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还是Y-△降压启动吧!我以前的厂,22kw电机空载启动都是Y-△的。启动电流过大,电源负担重,耗电量极大 ...

我觉得超过15KW的三相异步电动机最好是星三角起动。不然电气电路很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看你厂的变压器的容量,其实在80年代,电机小于你厂变压器的容量的百分之40 都可以直接启动,不是我说 ...

不管同时还另外带了多少负债。只要不大于变压器容量的40%就可以直接启动。请教了。

网友:
用变频器比较好吧

网友C(2012-06-18):
我们工厂50KW以下的电机都是直接三角启动的,50KW以上的有配套的启动柜,貌似电机接线也是三角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们工厂50KW以下的电机都是直接三角启动的,50KW以上的有配套的启动柜,貌似电机接线也是三角

我这做控制柜,10KW以上45KW以下,电网允许都星三角.45KW以上用变频或软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这做控制柜,10KW以上45KW以下,电网允许都星三角.45KW以上用变频或软启动.

整个工厂大大小小的电机就有四百多台,比如湿法选矿车间11KW的电机就有107台,每台都配启动柜都按星三角启动,理论上是最好的,但是实际安装接线的时候要考虑空间问题、工人操作问题,所以就直接三角启动了,接法是总断路器——分断路器——LG电磁启动器——电机;LG电磁启动器内部就是接触器和热继电器;功率最大的一个电机是同步电机370KW,启动柜控制的,开机这个电机的时候照明灯会闪一下。工厂开机运行快三年了,供电电缆没什么问题,电机就370的大块头电刷磨损更换,还有一些几千瓦的小电机烧掉而已,其它的都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