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打孔,确保孔是直的?

楼主(2011-09-19):
长900,外径120,需要打一个直径65的通孔。用什么方法可以做到此孔是直的呢?请具体点。
谢谢!

网友A:
最好把公差和材料等具体的东西写出来,这样好提供解决方案

网友:
标准办法就是深孔钻镗,能保障精度,土办法就是先打25直径的孔,打通再扩,手艺好,也能保障,手艺不行,就虾米了,

网友:
能具体点吗,材料,公差,想在什么设备上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把公差和材料等具体的东西写出来,这样好提供解决方案

谢谢!材料是45号钢,没什么要求。最主要就是通孔要直。内径65±0.05就行。

网友(点评):
你说的是直线度的要求吧,那也有个直线度的公差吧,

网友:
孔当然能打出来,但是怎么样算是直的,楼主得说具体公差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