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铸件(单件加工),包工包料大约要多少钱?

楼主(2011-09-19):
数量不多是不是还要出模具费的
那位给解答一下
包工包料大约一件多少钱比较合理

网友:
是电梯用的钢丝轮吧,我们这有大批量生产的,包铸造包加工,不过好象是四槽和六槽的.数量不多是要算模具费的.

网友(点评):
加工费要不了多少,四槽的我们这才15元/件。铸造大概5元/公斤。

网友(点评):
那么便宜????????

网友:
先找当地的铸造问问价格 ,然后算上模具,加工费

网友:
小批量的一定是要模具费得,QT600-3为球墨铸铁,C:3.56-3.85   Si:1.83-2.56  Mn:0.49-0.70  S:0.016-0.045  P:0.035-0.058   Mg:0.041-0.067   注:RxOy:0.033-0.049
需要热处理:930℃,2H正火空冷,600℃,2H回火空冷,抗拉强度  σb(MPa)≧600,屈服强度σ0.2(MPa)≧370,伸长率δ(%)≧3,硬度190-270HB

网友:
多少量。50个以上模具出,以下铣出来行不。

网友:
数量不多,可用泡沫模200元,球铁要10一公斤。加工费要160元联系QQ1148696516宁波的

网友:
这个东西没有这么好做吧,仅仅单面加工下去8mm就够呛,除非允许有七孔沙眼,否则报废率是杠杠的。

网友:
看看2楼的电梯钢丝轮能不能用吧!这样便宜很多。少量加工大约可以按照重量的5倍算价钱。

网友:
2800一个成品,有兴趣 QQ2808718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