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开元机器人电弧电源异常警报,什么原因?

楼主(2011-09-20):
唐山开元机器人  , 使用的日本神钢的系统   , 但是今天干活时出现一个问题出现了  :电弧电源异常警报 。 这是什么原因呢?  没有办法, 我们只能重启机器。

网友A:
可能是电路中电压不稳定,可以检测一下控制箱中电压的波动变化。。。。。。。。
我以搞北京莫托曼的机器人时候 也遇到过这东东 不过一般就是重启电源 都懒的不想了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电路中电压不稳定,可以检测一下控制箱中电压的波动变化。。。。。。。。
我以搞北京莫托曼的机器人 ...

我也是重启的 可是想知道原因 嘿嘿 就发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