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一款做小件的数控车

楼主(2011-09-20):
经济型的~~加工小件的(胶印机的件太小了,精度要求还高)
国内品牌质量好点的

网友A:
请问你是做什么零件 什么工艺 说详细些

网友(点评):
一般都是车工活,圆钢.六角钢.方刚===精度要求都在0.01-0.03左右

网友:
如果是做小件,精度要求高的话可以考虑宝鸡西力,XKC-20F,XKC-30F这两个加工小件都很不错。
不是打广告,我是做弹簧夹头的,跟他们联系的比较多所以多少了解一些。

网友(点评):
价格大约多少????

网友(点评):
我去宝鸡的网站怎么没看着这两个型号?

网友:
东西听着不错,但不知道价格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是做什么零件 什么工艺 说详细些

请问你加工的是多大的工件,回转半径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是做什么零件 什么工艺 说详细些

轴,异形螺丝 。。。。,回转半径100MM以内  调质220-250
什么零件不好说   30多种产品呢 每种量都很小 从几件到几百件不等
全是小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