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工程图装配体的明细表怎么和零件的属性连接

楼主(2011-09-20):
以下是我的装配的的材料明细表,我想把的的零件设置好的属性连接到材料明细表,可是研究了好久也没成功,还要请教哪位帮我指点迷津
这个是其中零件“轴”的属性表:

这个是装配体工程图的材料明细表,我就想把上面零件的零件号和材料生成到装配体材料表中。

网友A:
最好,你自己建立 工程图模板,然后将其“名称”“代号”“材料”等属性链接,需要注意的是 零件“属性名称”支持英文(我用的是2008版本,其他高版本不清楚),可以看看官方教程,或者QQ1269673943联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你自己建立 工程图模板,然后将其“名称”“代号”“材料”等属性链接,需要注意的是 零件“属性名称 ...

工程图模板我都建好了,会做那个,现在就是不知道怎么把零件属性和工程图中的明细表连接。

网友:
一直在摸索中前进,学习学习!

网友A:
有即时通讯方式吗??
QQ之类的,,我贴图给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即时通讯方式吗??
QQ之类的,,我贴图给你吧!!

加你了,希望能指点一下

网友:
很容易的,摸索一下吧!不能链接还有什么意思?

楼主:
经过“liruiqing001”的悉心指导,现在已经做出来了,灰常的感谢呀。选中材料明细表的某一列然后在弹出的编辑栏中选择列属性,然后选自己定义的属性名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有空研究研究看能不能把钣金类的展开尺寸也自动加进去....

网友:
这个貌似软件自带的教程里就有哦。在那个管路的教程里,转工程图的时候有这么个步骤。

网友(2014-06-28):
引用 楼主:
工程图模板我都建好了,会做那个,现在就是不知道怎么把零件属性和工程图中的明细表连接。

你好我想问一下在做装配体的工程图时,怎么让明细表怎么链接到零件的属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