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米大的方钢焊接的支架表面怎么处理好些?

楼主(2011-09-20):
请教:
3米大的方钢焊接的支架表面怎么处理好些?(没有特殊要求)
不太想用刷漆的办法
先谢谢了!

楼主:
不清楚喷塑或喷砂可以不,请指教

网友:
喷砂是打掉表面一层,喷砂后的便面不喷漆的话还很容易有手印,很难看,喷塑是喷一层东西在上面吧,完全不一样
你这样的一般都是刷漆,你觉得刷漆不好的话那就喷漆吧,比刷漆好看
或者能找到大的电镀厂拿去电镀也行,只要电镀的槽子能放得下,估计能放得下的很少,3米啊,平放还差不多

网友:
表面除锈后,喷油漆比较方便。也美观,还能起到保护效果。

网友:
如果没焊接可以用抛丸除锈,如果焊接好了可以用喷砂除锈

网友:
人工喷砂、清理
然后喷漆

网友:
同意楼上观点,人工喷砂,喷砂完后立即油漆处理。

网友:
看用途罗,在户外用的话可以浸塑处理

网友:
这么大的东西,还是刷漆比较实用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