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轮该选用什么样的材料?要硬且耐磨

楼主(2011-09-20):
将1.8mm圆形钢丝压成异性丝,压轮该选用什么样的材料?要硬且耐磨

谢谢!

网友A:
是用Cr12或Cr12MoV?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用Cr12或Cr12MoV?

用过,都会剥落,有没有更好地推荐?

网友:
楼主未说明钢丝的材质以及热处理状态。
用过硬质合金轧辊,将不锈钢丝轧扁。

网友:
硬质合金或锋钢,按照楼主所描述的那不叫压轮,应该如楼上的叫 轧辊

网友A:
是冷轧还是热轧,还是冷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冷轧还是热轧,还是冷拉?

是带张力的高速多道冷轧,强制冷却,且每道的压下量都有严格控制。

网友:
我们公司专搞这玩意,呵呵

楼主:
楼上说的对,我准备买些轧棍钢试试

网友(2013-01-14):
轧棍钢应该可以

网友(2013-03-21):
不是啊 ,用碳化钨做的表面合金,耐磨的,可咨询我13961011876刘

网友:
轧辊刚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