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母孔怎么设计?

楼主(2011-09-20):
机械上的子母孔大小孔是怎么样确定的?两孔之间距离怎么确定?感谢指教~~!

网友:
不清楚,还没碰倒,求教导。

网友A:
当然是根据用法,怎么用怎么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是根据用法,怎么用怎么设计

大孔与小孔有什么比例吗?两孔之间距离是怎么确定的?

网友:
大孔与小孔有比例的,按照螺丝的凸肩(含垫片等)与螺丝径来定订的。

网友:
6楼的说法,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参考5楼...6楼啥都没说啊!

网友:
我见过的是用于吊装和穿螺栓用的,和螺栓杆径与凸肩大小有关系。

网友:
没有碰到过~有做过类似的孔~但是只是用来调节固定的 ~所以尺寸都是参考螺杆~~
嘿嘿.................

网友:
子母孔就是吊装孔吧。

网友:
这种孔的设计,主要是为了方便拆装,具体尺寸只要满足拆装和强度就行了,我还没发现有什么具体的要求。

网友B:
的确没搜索到相关的标准或规范,
按照使用功能的要求,一般确定其尺寸的原则是:小孔直径略大于螺杆直径,大孔直径略大于杆肩或螺母或垫圈的直径。二孔中心距约等于二孔直径和之半。

网友:
很多液晶显示器背面的固定螺丝孔都是这种字母孔吧!不都是以实际螺丝来设计的么。

网友:
看自己的选用的是那种镙丝而去做确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的确没搜索到相关的标准或规范,
按照使用功能的要求,一般确定其尺寸的原则是:小孔直径略大于螺杆直径, ...

的确没搜索到相关的标准或规范,
按照使用功能的要求,一般确定其尺寸的原则是:小孔直径略大于螺杆直径,大孔直径略大于杆肩或螺母或垫圈的直径。二孔中心距约等于二孔直径和之半。
如你所说两孔中心距等于二孔直径和的一半,那么就会出现像如图关系:

网友B:
引用 楼主:
的确没搜索到相关的标准或规范,
按照使用功能的要求,一般确定其尺寸的原则是:小孔直径略大于螺杆直径 ...

以8毫米螺栓所用孔的尺寸为例,大孔直径取16.5毫米,8毫米的平垫圈可以通过,小孔取8.5毫米,8毫米螺栓可以通过。二孔中心距取13毫米。
你可以按此尺寸试画一下。看看像不像。

网友C:
这个也可以叫葫芦孔吧。
画的时候,按照用途,螺钉头部大径等,即可绘制。
想要偷懒,翻MISUMI的资料直接抄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也可以叫葫芦孔吧。
画的时候,按照用途,螺钉头部大径等,即可绘制。
想要偷懒,翻MISUMI的资料直接 ...

这位仁兄和我一样懒,有标准的照抄就可以了,如果你不是标准用法就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咯。

楼主(2022-10-01):
引用 网友B:
以8毫米螺栓所用孔的尺寸为例,大孔直径取16.5毫米,8毫米的平垫圈可以通过,小孔取8.5毫米,8毫米螺栓可 ...

感谢分享😘😚😗😙

网友:
大孔需比螺栓头的直径大一点,小孔需比螺栓的直径大一点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