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驱动的机械结构的转速如何显示出来?

楼主(2011-09-20):
问题描述:

      我们用一套闭式液压系统驱动一台设备的主轴旋转,设备工作时,控制设备运行的控制台上能显示主轴的输出扭矩和液压系统的工作压力(同一块表显示扭矩和压力),现在用户提出要将主轴的转速在控制台上用仪表显示出来,这个怎么实现?要求是:由于设备在井口工作,设备在井口上下运行,还要旋转,设备工作时井口还有其他配套的设备,所以不允许使用电子传感器采集主轴转速去实现,用电子传感器需要将电缆从50米之外的地方引至井口,电缆很容易切断或缠绕。

     主轴的转速和液压系统的流量有一定的对应关系,但是流量是在系统里液压油流动的情况下测得的,这个流量如何能与显示表联系起来?中间的数据转化容易实现

不知这个想法能否实现?

楼主:
这个问题没有人遇到过?

网友A:
回流处加流量计呗。流量和转速是有比例关系的,标定好就行了吧。

例如这种椭圆齿轮流量计:

顺便广告一下哈,关于这种椭圆齿轮:
瑞士小模数滚齿机加工椭圆齿轮(滚齿)视频录像-------资料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0774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流处加流量计呗。流量和转速是有比例关系的,标定好就行了吧。

例如这种椭圆齿轮流量计:

流量计处系统的流量是动态的,从流量计的出口到转速表之间是一根液压管线联接吧?转速表这端的液压油是不流动的,转速能显示出来吗?也许我说的不对

还是直接将流量换算成机械部分的转速?

网友(点评):
流量计就是测流量的。只要有流量,就会不停地转。 于是流量计壳体上的传感器就知道椭圆齿轮转几圈。 就知道主轴处有多少油流过,于是得到主轴的转速。

楼主:
引用 楼主:
流量计处系统的流量是动态的,从流量计的出口到转速表之间是一根液压管线联接吧?转速表这端的液压油是 ...

流量计测出来的是液压马达之前的流量,由于液压马达的排量和泵排量不一样,液压马达之后的流量又不一样,再加上液压马达之后还有减速机构,这样主轴的转速就不是您说的直接用流量简单计算了。不知我的理解是否有问题?谢谢您的回复!

网友A:
1. 您说的是封闭是液压驱动系统,因此回流的流量=驱动马达的流量
2. 俺在3楼说了,接在回流处.
3. 液压马达后即使有减速机构,也是定比的吧? 因此只是增加一个转换系数而已。

不知道您到底哪里不明白

南京加加搞液压马达是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您说的是封闭是液压驱动系统,因此回流的流量=驱动马达的流量
2. 俺在3楼说了,接在回流处.
3. 液压马 ...

谢谢!您的意思听明白了。请问您们是否有这种流量计?我们的系统工作压力是35bar,流量是310L。

如果您们有满足我们要求的流量计,那这种流量计有接转速表的接口吗?转速表我们可以找仪表厂订做。

网友:
用以前汽车摩托车上的码表不可以么?原理都一样的,纯机械。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意思听明白了。请问您们是否有这种流量计?我们的系统工作压力是35bar,流量是310L。

如果 ...

我的朋友做这种流量计,甚至可以配数显的。

您说的310L流量是每小时还是每分钟?

网友:
搞错了吧,35bar吗?

楼主:
对不起!是弄错了,压力=350bar,流量=310L/min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朋友做这种流量计,甚至可以配数显的。

您说的310L流量是每小时还是每分钟?

是每分钟310升,能否提供你朋友的联系方式?非常感谢您的支持与帮助!

网友(点评):
已留您站内短信,请察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