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心铁棍强度高于实心铁棍,力学上怎么证明?

楼主(2011-09-20):
某一实心铁棍的强度不一定比同样尺寸的空心铁棍的强度高,请问这个怎么用理论力学上的知识来验证?简单说这有什么规律吗?

网友A:
楼主应该是搞错了,同尺寸的实心棒肯定比空心管的强度高。

同重量的空心管比实心棒的强度高。

网友(点评):
同重量强度也是一样的

网友(点评):
材料强度由材料本身性质确定,与形状大小无关

网友(点评):
材料强度是材料的本身属性,但这里说的可不是材料,结构的强度与其形状、大小密切相关。

网友(点评):
单纯的材料强度是材料的本身属性,与形状大小无关;不同的钢料其 E值都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应该是搞错了,同尺寸的实心棒肯定比空心管的强度高。

同重量的空心管比实心棒的强度高。

你的回答,给弱智者一个有理的反击

money -1 淡定

网友(点评):
不知道就是弱智,这也太骂得太狠了点了

网友:
哈哈,虚心求教

网友:
怎么用理论力学上的知识来验证?
建议楼主先看看“截面二次轴矩”,同尺寸的实心棒肯定比空心管大。

网友(点评):
其实更准确的说应该是看材料力学,看Ip,It的计算公式一切就都明白了

网友(点评):
是的,这只是个基本知识,而问题则是出在“粗心”。

网友:
三楼何必出言不逊。楼主知道的,你未必知道。
不过楼主不喜读书倒是真的,看楼主的帖子,很多是看书比网上求助更有效的。

网友(点评):
老师您不用上脾气,看过那位先生在社区里的帖子,呵呵,您就不会有气的。

网友(点评):
大家就事论事,有理说理,不要上火,不搞攻击

网友(点评):
我是不太喜欢再找一些很简单但已忘了的知识点。在网上求助时我也不会一直等的。

楼主:
这是我在其它地方找来的资料:
图片:

图片:

图片:

一个这么简单的问题,居然有这么多人答错!真不知道现在的大学教育怎么了,是老师没教好,还是学生没好好学?
1楼的zipon专家和25楼的wingman1985版主已经解释的非常清楚了。

有不明白的朋友,可以看看截面特性的计算公式,自己计算一下做个比较,就明白了。
不论对于任何形状的截面,计算截面特性的公式里,空心的都要减掉一项。

特别强调一下:
第一点,假设外圆直径相同,材料相同、热处理相同的情况下,肯定是实心轴比空心轴的抗弯和抗扭能力更高。
第二点,假设截面积相同,材料相同、热处理相同的情况下,空心轴的抗弯和抗扭能力更高。但也不是无条件的,就像26楼的suibozhuliu提到的,如果壁太薄的话,尽管它的惯性矩和抗弯截面模数很高,但对于承受弯矩的情况下,压应力可能会造成受压区局部失稳破坏。
上面提到的热处理条件,对刚度没有影响,但对强度有影响。

这类问题我在单位也遇到过,对于一个承受弯矩的矩形截面的简支梁,居然有很多搞设计的人,认为截面外部尺寸相同的情况下,空心比实心抗弯能力强。我真是无语。
抗扭截面模量:实心Wt=3.14D3/16   空心3.14D3(1-a4)/16   a=d/D  所以实心轴抗扭强度高些
抗弯截面模量:实心W=3.14D3/32   空心3.14D3(1-a3)/32   a=d/D  所以实心轴抗弯强度也高些
D3为D的立方,a3,a4分别为a的三次方、四次方

网友(点评):
呵呵,不重视基础知识害死人啊

网友B:
如果是承受扭矩的轴,大载荷时要使用空心轴,因为轴受扭剪的时候,轴心是危险点,轴心裂纹会扩展开来造成整个轴失效,通常来说,承受大扭矩是时候,要使用截面为圆环型的轴

网友(点评):
谢谢。知道了用空心轴的好处之一了。

网友(点评):
请教这是什么上面的理论,还是第一次听说,个人感觉高速重载情况使用空心的主要原因是降低重量,毕竟抗扭能力和直径的关系最为密切,这样对驱动和负载都有一定好处,不知道是否正确

网友:
楼主的这句话可以这样理解,比如一根梁能够承受不大的力,不是取决于用了多少材料,还是受力梁的截面系数。

网友:
圆轴扭转时,横截面上任意点的切应变与该点到圆心的距离成正比,即圆心处受力为零。采用空心轴可以减轻重量、节约成本。更加主要的是采用空心轴可以增加抗扭截面系数,从而提高轴的强度。

网友:
是刚度吧,我想楼主弄错了。是刚度比实心的强。你看一般支撑用的要的是刚度用空心,如果传动要的是强度用实心。

网友:
同尺寸的实心棒肯定比空心管大!!!

网友:
真是英雄智者群集,学到的才多,

网友:
材料力学中已经证明;同一种材料在同一截面积下,
空心管要比实心管抗弯模量大;同一直径的实心管
肯定比空心管抗弯模量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承受扭矩的轴,大载荷时要使用空心轴,因为轴受扭剪的时候,轴心是危险点,轴心裂纹会扩展开来造成整 ...

学习了,楼主所说的“强度”太过笼统,可能都不是他想要表达的意思,在不同的场合,实心轴和空心轴的优劣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