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浸在油里的泵和电机

楼主(2011-09-20):
能完全浸在油里的单独的泵和电机哪个公司有啊?不要集成的电机泵。

网友A:
齿轮泵都可以浸在油里,
电机你大概要多大功率的?

网友B:
油泵基本都可采用油浸式安装方式,但电机就不同了,不过也有
为什么电机采用油浸式呢?如单从安装角度考虑,很不可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泵基本都可采用油浸式安装方式,但电机就不同了,不过也有
为什么电机采用油浸式呢?如单从安装角度考虑 ...

研究静音油源用,希望能把电机也放进油里。想用柱塞泵,推荐下呗。市场上有集成的电机泵,课题要求自己集成。所以先找下符合要求的泵和电机。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齿轮泵都可以浸在油里,
电机你大概要多大功率的?

想用柱塞泵,推荐下吧。电机参数还没确定,导师要先找下能浸到油里的,只要符合这个要求的,您能帮推荐几个吗?谢谢。

网友:
将电机和泵都浸在油里,这都是一个降低噪音的好主意。这种电机应该是特制的,是油冷电机,而不是常见的风冷电机。
请高者指点这种油冷电机的供应商,估计价格不菲。
对于这个浸没式油源的性价比,不知道市场的接受程度如何?

网友:
我见过力士乐有这种小的系统,是夹具系统,流量很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用柱塞泵,推荐下吧。电机参数还没确定,导师要先找下能浸到油里的,只要符合这个要求的,您能帮推荐几 ...

柱塞泵不一定适合浸在油中,浸油电机功率可能不会太大,我见过的最大的大概是5.5kw左右,有可能小于5.5KW

网友:
台湾群策的电机,你可以网上找找

网友C:
用在什么机械上的,是不是放在油箱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在什么机械上的,是不是放在油箱里。

是的,做静音油源用。

网友:
还未见过侵在油中的电机

网友:
未见过侵在油中的电机

网友(2011-11-08):
楼主找到放到液压油中使用的电机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