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手故障,求助

楼主(2011-09-20):
在换刀过程中,突然没有气源,机械手停在了主轴侧。无法返回,无奈只能把机械手拆了,手动换刀。请高手指教。

网友:
你需要得到什么答案清说明白一点
里面的高手好给你指导

楼主:
在换刀过程中,突然没有气源,机械手停在了主轴侧。等从新送气送电,机械手仍然卡在原位,不动作。并且机床也无法返参。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是用扳手到刀库你转换刀电机

网友(2013-03-06):
重新上气后不动作,说明有其他位置未到位。怎么就把机械手拆了呢

网友:
很简单的问题,很好解决怎么把机械手拆了,

网友:
手动要回去就可以的,然后把刀杯退回去!